高速实验系统

楼主(2007-09-28):
关于高速实验系统的组态,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有个项目采集频率比较高,达1.7Hz,且采集的所有数据要能存储下来,但由于不熟悉高速实验系统(循环驱动时间在1ms级别以上)的组态,一般的组态方法存储数据时都是1s级别的,导致有些数据存储不了,所以在这方面还请MCGS工程师发一些样例学习一下!
我的邮箱:ekinwut@163.com

网友A:
您好。您可以使用!SaveData()函数保存数据。将该函数放在循环策略,可以通过设置循环策略的时间达到毫秒级的时间间隔保存数据。

楼主:
to 兔儿
   能不能发个实例给我,谢谢!

楼主:
也就是在实时数据库新建一数据组,将数据组的存盘属性的存盘时间设置为0,在运行策略里建一个循环策略,将循环时间设置为毫秒级,就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去保存采集到的数据.
还有个问题是:在某段时间内数据采集完后,如果想找出在这段时间内的某个数据对应的时间,通过什么方法能够找出来?如果用存盘数据浏览可行不可行?

网友A:
ekinwut
您好,对于“找出在这段时间内的某个数据对应的时间”的问题,我给您发一个样例。请留下您的邮箱!

楼主:
to 兔儿
   我的油箱:ekinwut@163.com.谢谢!

网友A:
 ekinwut:您好!您需要的两个样例已发到您的邮箱,请查收!

楼主:
to 兔儿
这个取时间点的例子是先输入时间,然后刷新则这个时间点对应的数据就自动显示出来,我的问题是先输入某个数据,然后可以找到这个数据对应的时间点.

网友A:
原理都是一样!样例只是参考。您自己做一下由数据调时间的工程!

网友B(2010-01-13):
ekinwut,你好,我也需解决高速组态问题,帮帮我,把例程也给我发一个吧,我的邮箱是

lixinguo701100@126.com    781800365@qq.com

网友B:
to 兔儿

你好,我也需解决高速组态问题,帮帮我,把例程也给我发一个吧,我的邮箱是

lixinguo701100@126.com 7818003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