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正余弦输出信号的编码器!

楼主(2007-09-28):
要求:
5v供电,1v有效值,正余弦信号输出,单圈增量式,128脉冲以上即可!
那位同仁有相关信息,敬请提供,谢谢!dhwf@163.com

网友A:
但愿他自己能回来看看

网友B:
这个比较好。呵呵,绝对值编码器目前主要是SSI的,当然也有并行绝对值的。如果是SSI的绝大部分是脉冲。日本和国产的就不用考虑了。我给你发个资料。德国的LENORD+BAUER。绝对不错的编码器。集体参数你注意收邮件啊。有问题可以打电话13811104514

网友C:
对楼上的跟贴有点不同的想法:
1。搂主问的是增量式正余弦编码器,而楼上推销的是德国的绝对值SSI编码器。SSI的绝大部分是脉冲?--没看懂。
2。“国产的就不用考虑了”,没看懂,敢情不是大陆人?虽然我也做进口编码器,但我绝对不会这么说的,每次见到德国人,我都会说中国产品一定会赶上来的!

正余弦的增量编码器长一光的就有做,网上搜一下吧,为国产编码器吆喝一声!

楼主:
下面引用由zch7749在 2007-9-29 10:37:00 发表的内容:
  但愿他自己能回来看看
--------------------------------------------------------------------------------------------
我又看了一下,没问题的!

楼主:
踏沙行老师,谢谢!
可否介绍一下ssi接口以及其他的相关接口的情况!例如:EnDat2.1等等,到底是某个公司自己的接口标准还是业界统一的东西!
也欢迎各位达人发表高见!

网友D:
EnDat2.1是个接口标准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呵呵,不过增量式就是增量式,还来个单圈干啥,被迷糊了 这样的话,你选择余地就大了哦。如果一光的能满足,就先用国货。。。

网友E:
SSI是公开标准,EnDat则是海德汉的专有标准,而且有专利保护,目前可以免费共用户使用,但是不向其它编码器制造商开放,也不发放授权。

网友E:
to“@Q”:该公司的25位绝对式编码器用SSI口的每秒数据读出率有多高?

网友C:
TO:波恩:我公司的25位SSI目前主要是针对自动化工程市场,如水利钢铁等,还不是针对运动市场的,输出速度是普通的500KHz, CLOCK,如要更高速度,可到2MHz,但内部输出平台要重新更换。

海德汉的EnDat2。2协议是公开的,从输出硬件上看,与SSI很相似,但速度更快,可达8Hz,内部平台要用高速原件。

SSI虽然是公开标准,但各厂家仍然有差异,就好比德国人也有地方方言,而法国人讲德语有口音一样,其时序与延时(所谓同步性)会有细小差异。当初三峡现场有用法国的SSI编码器而与德国的西门子就是连不起来,半夜打我电话,问清了输出时序,法国人拿回去再改的,我们也经常碰到有的客户用了某个品牌的SSI编码器,后换用品牌连起来经常中断的抱怨,故不要以为SSI都一样的而随便选。

网友E:
明白了,谢谢!另外,请问市面上是否有适合于EnDat2.2的PCI接口卡,或者带EnDat2.2接口的PCI控制卡。

网友F:
德国SICK的,LENZE伺服电机用的;海德汉的也有,SIEMENS伺服电机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Q在 2007-9-29 17:25:00 发表的内容:
  对楼上的跟贴有点不同的想法:
1。搂主问的是增量式正余弦编码器,而楼上推销的是德国的绝对值SSI编码器…
--------------------------------------------------------------------------------------------
    呵呵,@Q老兄真是沉的住气啊,我又搜了一大圈,最终才发现贵司网站上的资料最为翔实!我先谢一声,又不免埋怨一句----干嘛不直接回给我!
另外我再帮@Q老兄顶一下:他们产品资料下载的网址是:http://customer.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download.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