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缺相电流与启动电流谁大?

楼主(2007-09-28):
一台132KW电机,额定电流240A,配用断路器为In=315,瞬动电流10In,也就是3150A,采用软启动启动,启动是报缺相,断路器跳闸。因变压器容量允许,想采用直起。直接启动电流若为4~8倍电机额定电流,断路器应该不会跳闸。但是,缺相启动(相当于两相堵转)断路器都跳闸了,电机正常启动电流(堵转电流)断路器岂不更要跳闸了?电机缺相电流与启动电流谁大?

楼主:
应该是电机缺相启动与正常直接启动电流的比较。

网友A:
缺相启动电流应大于正常启动电流.

网友B:
启动电流是先大后小,缺相电流是先小后大,启动电流是启动瞬间高,缺相电流是越到最后越大

楼主:
缺相时,两相电源接一组绕组;正常时,三相电源接△形联接的绕组。启动时,电机相当于堵转,没有反电动势,只有铜阻,也就是说缺相启动时,相当于380电源串接一电阻,正常启动时,相当于三相电源联接△联接的电阻,谁能分析计算下时两者电流大小?

网友C:
下面引用由1688888在 2007-9-28 17:56:00 发表的内容:
缺相启动电流应大于正常启动电流.
--------------------------------------------------------------------------------------------

网友D:
缺相启动电流应大于正常启动电流

网友E:
但是,缺相启动(相当于两相堵转)断路器都跳闸了,电机正常启动电流(堵转电流)断路器岂不更要跳闸了,
这应该是软启动里面有缺相保护

网友E: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707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