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日光灯闪啊闪没个完 怎么整啊

楼主(2007-09-28):
 我的是镇流器式灯管  接了个声控  可郁闷的是没声音的时候灯就不停的闪 比较暗的闪  撇开声控直接连线灯就没问题,可声控我也换了两个了啊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高手给说说啊

网友A:
声控开关是不适合控制电感式日光灯的!

楼主:
啊啊那是不是只能用灯泡了啊 有没有别的什么灯管啊

网友B:
声控开关只能用于阻性负载。

网友C:
声控开关的漏电流比较大,你经常可以看见声控开关控制的电灯泡有微弱的亮光;如果你希望控制日光灯而不闪,可以试一下再声控开关的输出端并联一个泄漏电阻,或者采用控制继电器的方式间接控制日光灯,或许会有一定效果。

网友D:
  声控开关的漏电流比较大,不适用于日光灯,不过你也可以试试,看日光灯的开关是不是接在火线上,,改动一下试试看

网友E:
在日光灯两端接一个5W左右的灯泡试试,应该可以 要不用声光控开关带220V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日光灯

网友F(2007-11-26):
我觉得声控是很不适合用于日光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