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

楼主(2007-09-28):
plc与触摸屏之间数据是怎么传送的啊,我如果想用触摸屏上面的信号,在plc里该如何定义要使用的这个信号啊,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给提供帮助,谢谢。对拉plc模块带电插拔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啊?

网友A:
每种品牌的PLC和各种品牌的触摸屏的对应关系都不尽相同,请参阅触摸屏产品手册。
PLC模块最好不要带电拔插,轻则引起PLC不能正常运行,重则导致PLC单元损坏,导致设备停止运行......

网友B:
怎么传送不是你要管的事
设好通讯参数 连线接好就可以了
具体看触摸屏 PLC手册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C:
触摸屏不是高科技.如你会PLC就好学,只要两个钟就学会,触摸屏就读----写寄存器.

网友D:
讲的太好了

网友E:
  触摸屏里面还是有些道道的。

网友F:
一般的很容易,
要深入,也有一定的困难的

网友G:
把各个程序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H:
“我如果想用触摸屏上面的信号,在plc里该如何定义要使用的这个信号啊”
问题就错在这,应为:在触摸屏上定义PLC要使用的信号。

网友I:
通讯做好了就OK了,屏只是用来读写PLC数据的,就像你的工控机一样,先编写PLC程序,然后作好PLC与屏的通讯连接,在屏的软件组态PLC的变量就OK了。
-----------------------------------------------------
工控之家论坛:http://bbs.gkonghome.com,资源共享!

网友J:
触摸屏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变量处理.

网友E:
如果触摸屏用来代替按钮使用,确实不难。但是如果要用来监控,实时调整某些参数,其界面的布局还是很有学问的。

网友K:
这个东东,我也没有用过,也不知道要从那里入手,

网友L:
每种品牌的PLC和各种品牌的触摸屏的对应关系都不尽相同,仔细阅读产品手册.

网友M:
如今的人机界面 完全具有处理数据的功能 请关注一下上海英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加固型的人机界面产品 网站:www.ensuretek.net

网友N:
同意楼上有些人的说法,如果只是简单应用,替代按钮指示灯,确实很简单。只要弄清楚PLC与触摸屏通讯用的寄存器,做好读写就可以了。但如果要用它来做报警、走马灯、图形显示、监控就比较复杂了。每种品牌的触摸屏都有些不一样,具体得看使用的触摸屏说明书。

楼主:
我的项目里有一些监控和图形显示,关键是人机界面的数据传送我不是太理解.

网友O:
 Re:我的项目里有一些监控和图形显示,关键是人机界面的数据传送我不是太理解.

只要你分配好人机界面中各控制按钮和图形显示在PLC中的地址,设置人机界面与PLC的通讯参数一致,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欢迎多交流 QQ:345612736

楼主(2007-11-10):
有没有人知道关于西门子PLC知识讨论的QQ群的号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