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怎样实现力矩控制

楼主(2007-09-28):
我厂里的轧钢机使用直流电机,电机使用的是西门子的6RA70控制器,使用的控制方法是张力控制。我想请教个位前辈大师,直流电机的张力控制的原理,及实现的方法。。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控制的。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在下不胜感谢。

网友A:
一般都是 用 超声波 传感器

网友B:
到这儿看看: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8755

网友C:
张力乘直径加动补就是转矩

网友D(2009-04-09):
用S00按如下编程就可以了。卷取侧开卷侧加装测速辊,利用线速度除以角速度等于D。用D对M幅就可以了。注开卷卷取在轧机的线速度是不一样的。自已去想。

网友D:
只不过S00要向西门子买。大约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