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YENCE触摸屏和电脑不能通信?

楼主(2007-09-28):
我用电脑的USB接口经转换成RS232后(驱动正常)和KEYENCE触摸屏(VT2-10F)的接口3(RS232C)联接后.随便做了点画面就想传进去.结果电脑总提示通信出错.通信取消.(RS232通信线的接法是2------2          3----------3         5---------5).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请问那有KEYENCE触摸屏画面制作软件VT2的中文版及其中文版的使用手册吗?
我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COM口设置对了?
或者转接器不好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RS232通信线的接法是2------2          3----------3         5---------5)通讯线问题:应该2---3  3---2  5---5

网友C:
通讯线问题:应该2R---3T  3T---2R  5G---5G

楼主:
附:KEYENCE触摸屏V2-10F的(RS232C)的针脚定义是:
1----NC  2----TXD 3----RXD 4----DSR  5-----SG  6----DTR
7----CRS 8----RTS  9----5Vcc(5v)DC
这9#接那才是5VDC电源啊?

楼主:
Com端子是看着USB转换成RS232后形成的Com3选的.

网友D(2007-10-31):
 在这里小弟请教大家
用基恩士的软件控制两轴运动
当两轴定位后X轴还要继续移动,移动的同时还有胶枪吐出胶
即在X轴吐一条直线,该怎么写这个程序
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例题请给小弟一份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