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有关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28):
在现场的辊道开关箱内,马达热敏电阻检测继电器串了一个时间继电器,经测试是用来延时热敏电阻检测继电器启动的,不知有什么特殊的用处?

网友A:
举个例子:空压机压力开关就接有时间继电器,作用就是有时压力超高,这时时间继电器开始动作延时,但这时压力又恢复正常后,延时继电器又停止动作.避免这样频繁开.停机.我想你这里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是也是起这样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