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7-09-28):
在辊道开关箱中,电机热电阻检测继电器前面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经测试是用来延时启动检测继电器的,不知有什么特许的用处?

楼主:
在线等啊,开关箱是天洲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的

网友A:
没有贴图,都是瞎子摸象呀......

网友B:
 个人认为是为了防止启动时的大电流和过热,期待中

网友C:
这个问题要结合图纸或实物才能分析,不了解该设备很难解释。

网友D:
时间继电器外壳上一般都有触点的工作方式,弄清楚触点是怎么动作的,然后根据工艺就清楚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