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还是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7-09-28):
ST3PA-A型号时间继电器,2、7接线为电源,8,6为触点,现场接线中,6也加上了220V电源,8送到了控制的其他继电器上,不知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A:
我认为:6.8触点动作后送电至其它控制回路!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要求了,如果你只是起到了一个开关的作用你认为还有必要分COM吗?

网友C:
那就是给其他控制元件提供电源呀,这个很正常。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解答,楼主只有贴图了。

网友D:
有图或者你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

网友E: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不够,使用继电器扩大容量。

网友F:
如果是并联是为了增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