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7-09-28):
   电容补偿柜电流指示100A,是否表示电容耗了100A的电。

网友A:
不是,刚好相反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子说呢?这100A是你的用电设备的工作电流,而电容柜就是起到了补偿作用让电网波动尽量减小

网友C:
不是,电容电流起交换补偿作用。

网友D:
只表示流过电容的电流是100A

楼主:
   是流进,还是流出。

网友E:
电容器的电流是与电网交换能量的电流,不能说流进、流出,是电容器充、放电的电流。

楼主:
李纯绪有道理。

网友F:
既流进又流出嘛

网友G:
看来我们没有好好学习电气知识,电容只是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用电损耗

网友H(2008-01-17):
是无功电流啊

网友I:
电容补偿柜的指示电流是容性矢量电流,其方向与感性负载电流相反。

网友J:
不能这样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