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启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7-09-28):
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名牌上的参数怎么计算启动电流?请教高手

网友A:
电流乘以7

网友B:
哪项电流乘以七

网友C:
一般的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7倍,但具体要具体分析,比如要看采用什么方式启动,直接启动还是降压、星角变换、软启动,另外电机的功率大小,启动电流的倍数也不一样。

网友D:
  直接启动乘以7,降压启动乘以2或3。

网友E:
  直接启动乘以7,降压启动乘以2或3。
支持

网友F:
(4-7)Ie

网友G:
扁舟子说的有道理.但一般来讲.直接启动的话.电流要达到4-7倍额定电流.

网友H:
直接启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I:
如是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倍.

网友J:
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K:
如果是空载直接启动的话,电流也是4-7倍?

网友L:
只要是直接启动的话,瞬间的启动电流都是4-7倍,仅不过空载时间短,重载时间长。

网友M:
  启动电流等于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K:
假如电网只为这一台电动机提供动力,那电网的所能提供的电流得达到电动机电流的多少倍才能使电动机正常直接启动?

网友L:
下面引用由猎隼在 2007-10-6 8:49:00 发表的内容:
  假如电网只为这一台电动机提供动力,那电网的所能提供的电流得达到电动机电流的多少倍才能使电动机正常直接…
--------------------------------------------------------------------------------------------
楼上的想法,就是电网足够的大。
干脆,我再替你增加一个条件,就是负载绝对的重。
即使这样,启动电流仍然是5--7倍,实际上就是电机堵转电流。

网友K:
那电网所能提供的电流要大于电机的堵转电流了.

网友K:
有没有一个电动机与供电电网之间配套的标准?

网友L:
无论电网有多大,因为电机自身有阻抗,它对电流有限制,限制值就是5--7倍。

网友K:
我的意思是,如果电网提供不了电机启动时的5倍电流值的话,那电网电压是不是就会下降?

网友L:
是的,电压应下降。

网友N:
电压应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