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继电保护问题

楼主(2007-09-28):
我想请问一下:
在一个35KV/10KV的配电系统中有一台变压器,变压器的前有一个油开关,在后有两个油开关.出现了三个开关都跳闸并且变压器烧毁.请帮忙分析个原因!我怀疑是整定值没设定好.还有在供电系统中能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应该不是整定值没设定好的问题.

网友B(2009-02-11):
这个问题不好说,是不是变压器接地啦!

网友C:
你的整定值整定的动作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D:
像你的这种设备,常规的保护应有:差动保护,三段式电流保护(过电流速断,低电压闭锁过流和过负荷).

差动保护和过流速断是没有时限的,不存在动作时间,存在的只有电流值.应检查差动的灵敏度以及过流速断的电流值.低电压闭锁过流保护应检查电压,电流,时延值.

网友E(2011-07-23):
“出现了三个开关都跳闸并且变压器烧毁.”有可能是变压器跳闸的原因是差动保护动作或是重瓦斯保护动作,这就要检查是那一种保护动作了。差动保护的故障如果发生在变压器内部也可能要烧毁变压器;重瓦斯保护保的就是变压器的内部故障的,所以要先搞清楚是那一种保护动作才能具体分析。

网友F:
现在还用油开关,真是厉害,

网友G:
竟然07年的旧菜也翻出来了,佩服。

网友E:
温故而知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