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装在伺服电机输出轴上的变阻器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07-09-28):
变阻器直接进入一个放大器仪器WGA-710B,并有模拟量连接到PLC的A/D模组Q64AD。
求助?

网友:
难道,是用电位器做位置反馈?

网友A:
可以整圈转吗?最高转速有多少?

楼主:
可以,转速到没有注意,是可以转圈的

网友A:
不知有效分辨率能达到多高?

网友B:
刘版,电位器怎么做位置反馈?

网友A:
利用电位器的线性阻值变化规律。见过非整圈运行的,整圈运行可能存在过渡点问题,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无所谓。

网友B:
to 波恩:这样的方式应该刚开始的时候零点要调整准确吧,这种方式精度应该不高吧

网友A:
有可能,如果不是整圈,精度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障。不过用电位器的接触式位置检测,速度和寿命是大问题。

网友C:
用过直线变阻器反馈的,这种没见过,这样很容易坏吧?

楼主:
我也是刚刚接触伺服控制,多少也说不太专业,是日本在今年做的机器上面用的

网友A:
这个日本机器的相应运转速度有多高?

楼主:
变阻器是和伺服电机输出轴同步转速的,我看了说明书,并未见到转速的说明。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伺服放大器呢 什么样的系统配置呢?

网友A:
“变阻器是和伺服电机输出轴同步转速的”———那伺服电机输出轴的转速范围是什么样的?

楼主:
三菱的伺服电机外加了减速机,具体型号明天给你查一下

网友A:
这么说变阻器是加在减速机输出轴上了,估计速度也就低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