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启动故障

楼主(2007-09-28):
我有一台笔记本。NEC的,只有用电池能正常启动,交流电不行,会在CMOS厂家内容出现之前死机,而用电池启动后切换到外部交流电一切正常,请教!

网友A:
是否电源适配器不好

网友B:
电源适配器  与该机不匹配.

网友C:
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换个试拭

网友D:
适配器故障吧,去找维修人员看看

楼主(2008-03-13):
适配器是原配的,原来很正常。开机后运行什么程序都没问题呀!郁闷!

网友E:
可能是电脑内部的纽扣电池没电了,换个试试。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送去检修一下.

网友G:
电源 滤波 电容的问题,25v/1000u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
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电源适配器是个开关电源
1.可能是它的高频滤波电容不起作用了,有高频干扰
2.可能是它的储能电容不起作用了,输出能力小了,笔记本启动电流较大

网友I:
拿去维修处修啊

网友I:
在这问 也只能是理论上的给你原因
你还是修不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