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常见问题及解答

楼主(2007-09-28):
ATV28, ATV58, ATV31的远程面板能否通用?
不能,因为他们的整体模式不同。
ATV31系列变频器有锯形波频率输出功能吗?
ATV31系列变频器锯形波频率输出功能是应用在纺织业线的卷绕驱动控制,在保证凸轮缠绕线速度恒定的前提下,变频器频率输出被强制为线性斜坡型锯形波。ATV31***T后缀“T”型变频器即为此类专用产品。
ATV58系列变频器PI调节器内部预置给定如何操作?
1、在I/O菜单中将AI2设置为PIF。
2、在I/O菜单中将2个逻辑输入(如LI3/LI4)分别设置为PR2/PR4。
3、在SET菜单中将PI2/PI3设置为满足要求的PI调节给定值。
虽然此设置有4个预置给定值,但当2个逻辑输入都为0,给定值取自AI1。当2个逻辑输入都为1,给定值默认为最大(=10V)。只有当2个逻辑输入分别为本,给定值取自PI2/PI3。
ATV68/ATV68F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进入F2菜单,将F2.00设置为1即可将变频器参数复位,将F2.01设置为1即可将电机参数复位。
ATV31系列变频器可以采用本机控制吗?
1.一种本机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选择带电位计变频器,即在变频器型号最后加“A”后缀。通过本机自带的电位计调整输出频率。
2.另一种本机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选择远程显示终端。订货型号“VW3A31101”,可以将其安装到门上。
通过ATV28、ATV38和ATV58用AO模拟数出口指示电机频率,当电机频率达50HZ时,为什么AO的输出只有16mA?
在传动菜单中有一个设定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的参数TFR,出厂默认值为60HZ,所以当变频器输出为50HZ时,AO输出为16mA。这时只要将TFR参数该为50HZ即可。
ATV11异步电动机变频器能预置8个速度吗?
不能。ATV11异步电动机变频器只能预置4个速度,通过将逻辑输入端子LI3、LI4定义为LIA、LIB实现。
如何订变频器PowerSuite调试软件?
光盘为VW3A8104,通讯电缆为VW3A8106。
变频器+SP, -SP如何使用?
1) 首先 定义两个lix为+speed,-speed,
2) 其次,在AI1上连接电位器,此时电位器作为加减速的高限制,不连接此电位器将不能实现加减速的功能。
3) 最后,注意+speed,-Speed功能和多段预置速度、速度给定切换等功能相冲突,定义了+/-速度功能后。上诉两个功能将不能使用。
4) 选择+/-速度功能后,控制菜单中的STR参数置为YES,掉电后仍可保存上策的频率给定值。
ATV38系列变频器,可以实现键盘/端子操作控制的切换吗?
将一个逻辑输入LI*定义为FTK(强制键盘)。FTK=0,由控制端子进行操作;FTK-1,由键盘进行控制。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问题: ATS28,ATS38,ATS58,ATS68系列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入口,其中:
AI1:系统已经固化为接给定电位器,作手动给定用;
AI2:系统设置为接入0-20ma信号或者4-20ma信号,并且要求电流从AI2端口流入变频器,从COM端口流出.
注意:变频器AI电流方向不能反向,所以设计系统时注意选择的PLC或者DCS的输出模板类型应为输出型,而不是馈电型.当模拟量端口需要引入传感器元件的反馈时,注意选择传感器(例如压力/流量等传感器)应该为四线制仪表(即仪表的供电和测量反馈信号是隔离分开的),不能采用两线制仪表(即仪表的供电和测量反馈信号在一个回路),因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不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给仪表供电.
ATV38/ATV58/ATV58F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进入文件菜单(File),将Fot参数设置为Ini ,按3次ENT即可
ATV58系列变频器修改宏配置后,为什么电机不运转了?
因为ATV58系列变频器三种宏配置对I/O接口有不同的缺省设置(详见编程/用户手册),使用者必须认真核实每个I/O接口定义,进行必要地修正。
ATV58在工作过程中能否输密码?
不能,要输密码改参数只能将变频器停下来。
ATV58变频器的文件存储是否将参数存在操作器中?
是,如果将操作器取下,参数仍然保存在操作器中。用这种方法可以将一台变频器中的参数传给其他变频器。
ATV58系列变频器显示菜单已显示“RUN”,模拟输入AI1已加入,为什么电机不转?
因为用户选择了VT(Variable Torque)宏-配置,该宏-配置将AI1和AI2两个模拟输入定义为独立的两个速度给定,由逻辑输入口LI3切换。若要模拟输入AI1有效,LI3须接通+24VDC。
ATV58系列变频器逻辑输入LI*设置为“FLO”(强制本地操作)的含义?
本地操作是指由变频器控制端子LI*或显示模块控制;与其对应的是经过通讯口进行在线控制。假设LI3逻辑输入配置为“FLO”,即强制本地操作,当LI3加24VDC电平时,变频器控制端子LI*或显示模块的操作有效。LI3不加24VDC电平,通讯口控制有效。(停止有效不在此限制)
ATV58系列变频器地址如何设置?
作为标准产品,ATV58系列变频调速器采用简单的Modbus通讯协议,设置有RS485多点串行通讯口,传输速度19200bs,无奇偶校验。通过显示模块可以设置变频器地址,“控制菜单”---Add代码。地址范围0—31。
ATV58变频器能否控制绕线式电机?

网友A:
请问,ATV31H变频器怎样恢复出厂设置啊,怎样设置有0-10V的模拟信号来自动启动变频器,为什么变频器的频率不能通过电位计来调节(在没有改变出厂设置的情况下).
请各位帮帮忙,不慎感激!

网友B:
获取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

网友C(2007-12-13):
照抄不误

网友D:
急急急,求救大侠,现场使用AIT71变频器无法工作,接线形式为:变频器进线加接一个电源接触器(KM),KM常开触头控制LI1接通,电位器调速.KM启动后,变频器状态为自由停车,而无法运行......

望能解决.

网友E(2008-01-15):
控制地或者是给定通道没有设置好,检查一下命令通道和给定通道参数设置,还不行的话就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调试看看.

网友E(2008-02-20):
 请问 atv58f 我这有两台ATV58f的22KW的机器,带20KW的电机,现在有一台运行不正常,输出电流(比正常机大一倍多)及扭矩(有时竟是负的)都不正常,有时刚运行一会就跳停,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请问 atv58f 我这有两台ATV58f的22KW的机器,带20KW的电机,现在有一台运行不正常,输出电流(比正常机大一倍多)及扭矩(有时竟是负的)都不正常,有时刚运行一会就跳停,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我的邮箱是:ldy20050426@hotmail.com

网友F:
施耐德的变频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G:
hao 好好学习下,是个好东西

网友(2008-04-03):
学习

酒店房间发货方式的发货方法开始

网友H:
学习并收藏,以便今后遇到问题再学习。

网友I:
我用了一年的施耐德变频器,200多台吧,只有一台因为布线干扰把它的模拟量板烧了,人家还给换了,售后很好啊!

网友J(2008-05-26):
有一台ATV71变频器在没有给定时,输出端就有550A电流,但没有转.经测量功率部分没有坏,请哪位老师给解释一下!

网友K:
高手!多谢!我收藏了!

网友L:
该更新了,产品换代了!现在流行的是71和61的产品了!

网友M:
没有启动变频器输出有电流,这种情况我遇到很 多 呀 ,,,ATV71的 变频器你 看 一下直流注入功能是否一直有效,如果选择直流注入的话就有可能

楼主(2008-06-26):
对:新手不耻下问 关于急急急,求救大侠,现场使用AIT71变频器无法工作,接线形式为:变频器进线加接一个电源接触器(KM),KM常开触头控制LI1接通,电位器调速.KM启动后,变频器状态为自由停车,而无法运行......

望能解决.
内容的回复:

(1)采用两线控制时:给变频器通电的同时接通LI1和+24(例如利用进线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
或者是LI1和+24在不上电的时候就已接通。这两种情况下变频器都会显示NST。
如果用外部端子起动变频器,停车时用面板上的STOP 按钮停车,没有将LI1和+24断开,也会显示NST。将LI1和+24断开即可。
(2)采用三线控制时: LI1和+24之间不是脉冲信号,停车时LI1和+24断开后没有再接通,这时会显示NST。
(3)某逻辑输入端子设置为"自由停车"功能,但与24V未接通。
(4)采用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上电后会显示NST。按照DRIVECOM状态表,通过读状态字(ETA)和写控制字(CMD),即可使变频器正常起动。

楼主:
对:鞍宝 关于

有一台ATV71变频器在没有给定时,输出端就有550A电流,但没有转.经测量功率部分没有坏,请哪位老师给解释一下!

内容的回复:

没有给定可以理解为给定是0HZ,在矢量控制时变频器可能会会给励磁电流,我是推测,见笑。最好的办法,把LI1和24V的运行信号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该更新了,产品换代了!现在流行的是71和61的产品了!

说的对,多谢提醒,ATV6171近期开帖,请关注。

楼主:
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及时回复好友的问题,请把问题同时发到liqianemail@163.com中,我能及时看到,谢谢!

网友N(2009-01-06):
ATV58系列变频器修改宏配置后,为什么电机不运转了?

因为ATV58系列变频器三种宏配置对I/O接口有不同的缺省设置(详见编程/用户手册),使用者必须认真核实每个I/O接口定义,进行必要地修正。

解答:上述问题只出现在使用模拟口AI1时,将宏设置为VT时,(原设置可能为HDG  或 GEN,这时LI3常常未接线)这

时只要将LI3接24VDC就可以了。

网友O:
学习  用过不少

网友P:
一台ALTIVAR 58 -4KW一开机亮红灯显示板显示ERR-7,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Q:
ATV61送电自动运行怎么设置啊?

网友R(2009-02-17):
学习到不少东西

楼主:
对:WEIBIN88 关于

一台ALTIVAR 58 -4KW一开机亮红灯显示板显示ERR-7,请各位高手指点

内容的回复:

1.58 keypad即显示模块只有一种通讯速率,19200.
2.58控制板有两种通讯速率19200与9600.
3.若通过显示模块更改波特率即通讯速率从19200 到9600时,下电后,再次上电显示模块会显示ERR7.
4.若客户使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时,通过通讯同样更改波特率,下电后,再次上电显示模块会显示ERR7.
5.象这样的ERR7故障,变频器只显示绿灯,无红灯.
具体修复,可做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见说明书37页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
另外:是否为显示模块与控制板接触不良造成?清理一下插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于ATV61送电自动运行怎么设置啊?

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回复了。

网友S(2009-04-08):
atv31在使用PI时有死区吗?怎么调试这个死区的参数?谢谢!

网友T:
ATV38/55KW上电即报ERR7,红灯和绿灯同时亮,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理!

网友T(2009-06-02):
楼主有ATV58的中文说明书吗,能否来一份?wangkyun@yeah,net.谢谢!

网友U(2009-08-06):
今维修一台施耐德atv58,15kw的变频器报警scf,发现电解电容失效,换新后试机,带4kw电机开环运行,显示run为何不转,按stop也显示停止,恢复出厂设置后,设置都设了,电流,频率,功率因数,开环控制,自动调整,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设置有问题,谢谢

网友V:
想请问下大家,什么是直流注入功能啊,?谢谢

网友W(2009-09-05):
  你好,我在工控网下的PowerSuite调试软件怎么安装不了,哪位有啊,能否发我一份 ha741852@163.com

网友X:
在不使用扩展卡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使用电位计控制电机正反转运行?谢谢!

网友Y:
我场有20多台ATV38的55-75KW的变频器 老师跳SCF 关电在上就好了 送到宁波维修 1W2一台 靠 用半天又坏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Y:
引用 网友U:
关于今维修一台施耐德atv58,15kw的变频器报警scf,发现电解电容失效,换新后试机,带4kw电机开环运行,显示run为何不转,按stop也显示停止,恢复出厂设置后,设置都设了,电流,频率,功率因数,开环控制,自动调整,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设置有问题,谢谢

你那个CLI参数设置不对也会显示RUN电机不转的

网友Z(2009-11-11):
ATV31后面有“A"的,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可以进行本机控制RUN机啊?

网友AA:
  现在手头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外部电位器控制的10V电源没有了,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望高手答复.

网友AB(2009-12-17):
引用 网友Y:
关于我场有20多台ATV38的55-75KW的变频器 老师跳SCF 关电在上就好了 送到宁波维修 1W2一台 靠 用半天又坏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

更换电流互感器,问题能解决。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关于  现在手头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外部电位器控制的10V电源没有了,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望高手答复.

该线路上的电阻坏了

网友AC:
我用的是71型250千瓦变频器,是用的两根VV3*185+1*95的电缆,用在高炉上料系统的料车拖动中,这几天试运行中不定期的报电机短路故障,断电后再上电还能继续工作!

注:电缆长度78米一根,两根并用,进线电抗器和出线电抗器都有,用500V摇表测电机绝缘程度很好,同样的系统已经搞过四个了,这四个是同样的配置,前两个没有这样的故障,很正常!可是第三个也是报电机短路故障,变频器售后怀疑控制板版本太低,已经把变频器的控制板换过一回,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是第四个,还是出现了这个让人郁闷的毛病!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0-03-01):
引用 网友T:
关于楼主有ATV58的中文说明书吗,能否来一份?wangkyun@yeah,net.谢谢!

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场有20多台ATV38的55-75KW的变频器 老师跳SCF 关电在上就好了 送到宁波维修 1W2一台 靠 用半天又坏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

应该找厂家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于  你好,我在工控网下的PowerSuite调试软件怎么安装不了,哪位有啊,能否发我一份 ha741852@163.com

太大了 邮件不能发 等我申请网盘吧

网友AD:
我这一台22KW的,上电显示CFF    CKS.EEPROM-ENT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应检查那里?谢谢

网友AE:
施耐德变频器有频率显示但是无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AE:
施耐德变频器有频率显示但没有频率输出

网友AF:
lz 谢谢 分享了 你是太好了  我才用ATV71  现在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回及时关注和分享和大家的

网友AG(2010-08-26):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ATV38 250KW的 前几天开机功率模块炸掉了 显示无显示 检查发现690V1000A熔断器坏MG400Q2YS60坏3个 换了新的 试机报故障USF 我查了一下整流以后的电压是550左右 电源380V正常 各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H(2010-10-25):
各位老师,我用的是61,一运行就显示电机短路,经测量电机没问题,换了模块还是不行,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呀,先谢谢了!

网友AI:
不错啊。总结的东西很好。

网友AJ:
施耐德技术问题可以咨询13554483804 或者QQ 117698696 提供施耐德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 常年 大量施耐德备件供应。

施耐德维修技术交流 百度贴吧 俱乐部欢迎各位的加入 http://tieba.baidu.com/club/10450868/invite/join/?c=129006345790f2282c6d6b5b2d517b0608119

网友AK(2010-12-05):
请问atv302我想用外部逻辑信号控制其正反转和几个速度该怎么设置啊。。。。郁闷死了,按理说变频器外部逻辑控制运行应该是要给定运行方向和运行频率啊,看了好久说明书,看到了正反转要用LI1和LI* ,那么速度段呢要用LI1 LI2 LI3 三个输入,两者间没冲突吗??LI4 LI5 LI6好像从头到尾只是跟着列出来,并没有说具体用途,是不是说需要对输入作分配呢?也没见到具体分配方法啊?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看了几次没看明白,麻烦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