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不转

楼主(2007-09-28):
卡西亚变频器.2P.控制两个马达.但有一台马达有时不转,测量电压正常,频率无法测.变频器显示频率正常,用手转一下它又可以了.出现过好几次.现在有正常了,不解.请指教!!!!!

网友A:
接触良好吗

网友B:
我遇到过几次,一般是机械问题,我的邮箱guowu2000@126.com

楼主:
都没问题.无解除

网友C(2008-08-26):
缺相:线断,但可接触,时好时不好,用表量是好的,建议更换变频到马达的电缆(马达是否移动的)

网友D:
请问正常转时,两只马达的电流是一样吗?

网友E:
断电后测量变频器至电机的电阻值看是否三相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