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0的项目打开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07-09-29):
有个用WINCC5.0的项目是厂家留下的光盘,一直想学。装了6.0移植没成功,正好电脑坏了。重装一遍,就装了随设备来的5.0,可还是打不开,出现
原来是装在2000下的,我现在装在XP下了,但安装WINCC是成功的。高人指点,谢谢啦!

网友A:
这个错误原因是您企图打开只读的项目所致,修改您项目的只读属性为读写属性就可以了。(比如:您企图打开位于光盘上的项目就会出现这个错误,将项目复制到硬盘上并设置为可读写属性就可以解决)
另外,Wincc5是不能正常运行在XP系统下的,在XP系统下应使用不低于Wincc6的版本。

楼主:
谢谢啦!改了只读属性能打开了!

网友B:
可能是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