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 DMP 嵌入式技术的定义

楼主(2007-09-29):
    大约是在 1995~1996 年间, 我开始接触到嵌入式技术 (Embedded Technology), 那时的讯息都是从美国传进来的, 但是几乎都是在谈嵌入式单板计算机的应用市场有多大, 产值有多高, 至于”何谓是嵌入式技术”? 我几乎没阅读到任何技术性文件或规范, 也或许我的英文太差了, 读了半天只看到一些协会对单板电脑在机构尺寸上及接头位置的定义.

    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想如果嵌入式技术的精义只是如此单纯, 那它的门槛也未免太低了! 就好象服装界, 如果有一个偷懒的设计师只是把女人的迷你裙拉到胸部位置, 就当做露肚装来展示, 不晓得会不会因此被围殴唾弃?

    DMP 从 1989 年来一直专精于电子的技术的研究及单板电脑的制造, 虽然不敢自外于业界对嵌入式单板电脑在机构尺寸上的遵循, 但总觉得如果嵌入式技术就只有如此, 那实在有害一个专业电子工程师在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意.

    因此 DMP 这些年来一直在定义自己的嵌入式技术的精义, 并且把它实体化, 而这些技术都已经实现在DMP嵌入单板电脑的规格及制造里, 简易说明如下 –

    1. 快速开机启动
    所有DMP设计的单板电脑其POST (Power-On-Self-Test: 即开电源后, BIOS执行的硬件侦测到预备载入操作系统的过程) 时间都调整到 三秒之内, 如此从冷开机到系统完全启动的速度是最快的, 我看过全球单板电脑制造商似乎只有DMP很执着这项功能. 这项功能可让系统在重起时(例如看门狗启动), 迅速再恢复正常运作, 减少可能的损失.

    2. 低温低功耗
    高功耗一定高温, 低功耗一定低温, 这是电能转热能的不变定律, 所以若要做到低温, 一定要将功耗调低. 所以DMP有时常常花一年时间, 只为了要将功耗降低 0.1~0.2 Amp, 必要时也在BIOS做改进, 将无用的缓存器关闭, 以保证我们的单板电脑在同业间是最低功耗的产品.

    3. 宽温环境工作
    因为嵌入式单板电脑应用的领域已扩展到各个环境, 所以对工作环境温度的要求越趋严格, DMP可称是台湾第一家提出所有产品可适用于摄氏 -20~+70 度之间的工作环境, 必要时可调整至摄氏-40~+85度. 而要做到这规格, 从零件的选择到讯号的调整, 以致于生产锡膏的品质都息息相关.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主要零件自己就是发热体, 那就很难实现宽温工作的规格.

    4. 低温开机启动
    截至目前为止, DMP应该还是唯一单板电脑制造厂, 要求自己的所有产品能于摄氏-20度低温开机启动成功, 必要时可调整至摄氏-40度启动成功. 其中DMP有用到一颗 DALLAS DS1811的军规零件, 也是能实现这功能的因素之一.

    5. 单一+5v电源输入
    输入的电源越多组, 则稳定度必定较差, DMP十八年来的单板电脑都坚持单一+5v电源输入的设计, 让使用者在应用现场的操作最简易化.

    6. 最小面积设计
    DMP相信, 单板电脑只要做得够小, 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所以DMP除了供应业界标准尺寸的单板电脑外, 还有一系列自订规格的小型单板电脑, 其中最小尺寸只有6.5x4.5公分

   7. 长期供货保证
   从 199 7年开始, DMP自己设计生产一颗 386 SoC 处理器 – M6117D (www.m6117d.com), 直到今年已销售超过十年时间, 因此奠定了DMP在全球低阶单板电脑最大份额的地位, 是唯一市场上可以保证十年供货的产品. 在2007年的今天, DMP又再推出一颗最新制程的    486-300MHz SoC, 在全球低中阶处理器停产后, 这处理器来得正是时候, 也将持续保证十年以上的供货周期. 中文规格请参考 http://www.icop.com.cn/vortex86sx.htm, 英文规格请参考 www.vortex86sx.com .

    8. 长生命周期的(MTBF)设计
    两片不同零件数目的单板电脑, 不可能有相同生命周期小时. 原则上, 零件数目愈多的单板电脑, 其生命周期 (MTBF) 就一定较短. 而 DMP 的最新制程的 486-300MHz SoC 制成的单板电脑, 因为已经将所有零件集成一颗 2.7x2.7 公分的单芯片, 所以其稳定度及生命  周期都是以往单板电脑的两倍.

    9. 容错机制
    学过电子的人应该都知道, 凡通电会动的产品, 最后一定会坏. 所以世界上没有保证不会坏的单板电脑, 重要的是, 坏掉以后是否有补救机制? 而DMP首创全球第一家专利的单板电脑容错机制, 藉由两片相同的单板电脑的互相连系, 在主操作单板电脑故障时, 副操作单板电脑会直接接手, 达到硬件及软件都能容错的机制.

    因为 DM P的电子技术含量非常的广且深, 从SoC处理器’ 单板电脑到系统商品的设计生产都有自己的规格及技术, 同时也是亚洲今天唯一仍然在设计制作 x86 SoC 处理器的公司, 除了今年新推出的 486-300MHz SoC 处理器, 未来两年还将陆续推出更快更新的 x86 SoC 处理器, 因此我未来会就细项技术再一一向各位报告.

                                                                                          - Evan 2007-9-28 写于台北办公室

网友A:
看来是转帖,字太小,看不清,整理后代重发。
--------------------------
    大约是在 1995~1996 年间, 我开始接触到嵌入式技术 (Embedded Technology), 那时的讯息都是从美国传进来的, 但是几乎都是在谈嵌入式单板计算机的应用市场有多大, 产值有多高, 至于”何谓是嵌入式技术”? 我几乎没阅读到任何技术性文件或规范, 也或许我的英文太差了, 读了半天只看到一些协会对单板电脑在机构尺寸上及接头位置的定义.
    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想如果嵌入式技术的精义只是如此单纯, 那它的门槛也未免太低了! 就好象服装界, 如果有一个偷懒的设计师只是把女人的迷你裙拉到胸部位置, 就当做露肚装来展示, 不晓得会不会因此被围殴唾弃?
    DMP 从 1989 年来一直专精于电子的技术的研究及单板电脑的制造, 虽然不敢自外于业界对嵌入式单板电脑在机构尺寸上的遵循, 但总觉得如果嵌入式技术就只有如此, 那实在有害一个专业电子工程师在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意.
    因此 DMP 这些年来一直在定义自己的嵌入式技术的精义, 并且把它实体化, 而这些技术都已经实现在DMP嵌入单板电脑的规格及制造里, 简易说明如下 –
    1. 快速开机启动
    所有DMP设计的单板电脑其POST (Power-On-Self-Test: 即开电源后, BIOS执行的硬件侦测到预备载入操作系统的过程) 时间都调整到 三秒之内, 如此从冷开机到系统完全启动的速度是最快的, 我看过全球单板电脑制造商似乎只有DMP很执着这项功能. 这项功能可让系统在重起时(例如看门狗启动), 迅速再恢复正常运作, 减少可能的损失.
    2. 低温低功耗
    高功耗一定高温, 低功耗一定低温, 这是电能转热能的不变定律, 所以若要做到低温, 一定要将功耗调低. 所以DMP有时常常花一年时间, 只为了要将功耗降低 0.1~0.2 Amp, 必要时也在BIOS做改进, 将无用的缓存器关闭, 以保证我们的单板电脑在同业间是最低功耗的产品.
    3. 宽温环境工作
    因为嵌入式单板电脑应用的领域已扩展到各个环境, 所以对工作环境温度的要求越趋严格, DMP可称是台湾第一家提出所有产品可适用于摄氏 -20~+70 度之间的工作环境, 必要时可调整至摄氏-40~+85度. 而要做到这规格, 从零件的选择到讯号的调整, 以致于生产锡膏的品质都息息相关.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主要零件自己就是发热体, 那就很难实现宽温工作的规格.
    4. 低温开机启动
    截至目前为止, DMP应该还是唯一单板电脑制造厂, 要求自己的所有产品能于摄氏-20度低温开机启动成功, 必要时可调整至摄氏-40度启动成功. 其中DMP有用到一颗 DALLAS DS1811的军规零件, 也是能实现这功能的因素之一.
    5. 单一+5v电源输入
    输入的电源越多组, 则稳定度必定较差, DMP十八年来的单板电脑都坚持单一+5v电源输入的设计, 让使用者在应用现场的操作最简易化.
    6. 最小面积设计
    DMP相信, 单板电脑只要做得够小, 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所以DMP除了供应业界标准尺寸的单板电脑外, 还有一系列自订规格的小型单板电脑, 其中最小尺寸只有6.5x4.5公分
   7. 长期供货保证
   从 1997年开始, DMP自己设计生产一颗 386 SoC 处理器 – M6117D http://www.m6117d.com, 直到今年已销售超过十年时间, 因此奠定了DMP在全球低阶单板电脑最大份额的地位, 是唯一市场上可以保证十年供货的产品. 在2007年的今天, DMP又再推出一颗最新制程的    486-300MHz SoC, 在全球低中阶处理器停产后, 这处理器来得正是时候, 也将持续保证十年以上的供货周期. 中文规格请参考 http://www.icop.com.cn/vortex86sx.htm, 英文规格请参考 http://www.vortex86sx.com.
    8. 长生命周期的(MTBF)设计
    两片不同零件数目的单板电脑, 不可能有相同生命周期小时. 原则上, 零件数目愈多的单板电脑, 其生命周期 (MTBF) 就一定较短. 而 DMP 的最新制程的 486-300MHz SoC 制成的单板电脑, 因为已经将所有零件集成一颗 2.7x2.7 公分的单芯片, 所以其稳定度及生命  周期都是以往单板电脑的两倍.
    9. 容错机制
    学过电子的人应该都知道, 凡通电会动的产品, 最后一定会坏. 所以世界上没有保证不会坏的单板电脑, 重要的是, 坏掉以后是否有补救机制? 而DMP首创全球第一家专利的单板电脑容错机制, 藉由两片相同的单板电脑的互相连系, 在主操作单板电脑故障时, 副操作单板电脑会直接接手, 达到硬件及软件都能容错的机制.
    因为 DMP的电子技术含量非常的广且深, 从SoC处理器’ 单板电脑到系统商品的设计生产都有自己的规格及技术, 同时也是亚洲今天唯一仍然在设计制作 x86 SoC 处理器的公司, 除了今年新推出的 486-300MHz SoC 处理器, 未来两年还将陆续推出更快更新的 x86 SoC 处理器, 因此我未来会就细项技术再一一向各位报告.

网友B:
DMP用的多吗,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