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台达触摸屏与FX1S系列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09-29):
大家好!小弟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不清楚台达DOP-A57GSTD屏与三菱FX1S-14之间连接线怎么做?望各位多多指教,再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手册应该有的
422通讯
最多5条线

网友B:
台达屏编程手册有

楼主:
谢谢!我只是一直以为FX1S的8脚圆针是232的呢,所以手册上一直没有敢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