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18KW的电机

楼主(2007-09-29):
电压380V~的18KW电机
选择的多大的接触器?热继电器?空开?电线??
那位金牌电工给我的公式参考下~~谢谢

网友A:
要用降压起动哦.接触器用大于70A .热继电器用40A.空开用50A.电线最好用大于6平的.现在的线都很假的.我QQ359858179

网友B:
18.5KW电机空开选DZ10-100,整定电流60A;直接启动选63A接触器,星角启动选45A接触器,热继电器选40A,整定在38A;电线选BV6.0,箱内配线BVR4.0。

网友C:
电线选BV6.0,箱内配线BVR4.0。
---------------------------------------
???不同意李工的说法

网友D:
还要大个等级。

网友B:
为什么要大个等级?能安全运行即可,你是有这方面运行经验还是有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写来大家学习。

网友C:
李工,电缆选型有很多因素,不是说电缆载流量过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就行了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知道拉`~
接触器大约是电机两倍~~
空开大概是电机1.5倍~~
热继电器比电机大点
6平方铜线最大电流是50A

网友D:
线要大个等级,经练.

网友E:
下面引用由happy-1437在 2007-9-30 10:23:00 发表的内容:
  电线选BV6.0,箱内配线BVR4.0。
---------------------------------------
???不同意李工的…
--------------------------------------------------------------------------------------------
同意!选大一级的说法。
可以拿你们当地最知名品牌电线通电看看有没有发热就知道为什么。

网友F:
还是觉得不怎么明白!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经验来讲的,希望有高人能抽出时间来好好的细致的讲解一下选型方面的知识!
谢谢!

网友G:
大一点的好

网友H:
不要老是只说结果,主要是要讲为什么要这样选

网友I:
如是频繁启动的电机,接触器还要大一级才可靠.

网友J:
我9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到电机的两根电缆线才35平方,照用不误,30KW的破碎机直接启动,只用10平方的电缆,用了2年了.当然有余量是好事情,但是现在的老板一再强调节约,再节约.当然,拿人钱财于人消灾,自然就要冒点风险了!

网友:
接触器选的太大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