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搭配可否长期工作
芳季

楼主(2007-09-29):
一台设备用37KW变频带37KW电机驱动恒转矩负载。
启动电机时先分离一个气动离合器,然后用变频启动电机。工作时才接合离合器。
使用过程需要粗略调速,从20Hz~50Hz之间。遇到要停机的时候就分离离合器,电机不停。
现在我想把气动离合器改成矩齿离合器,保留分离机构。非正常情况可以打开离合器。正常使用时长期接合。用变频控制起停电机。
这两中方式哪个好。

网友A:
从离合冲击力方面考虑,气动离合器要优于矩齿离合器,如果用矩齿离合器,有可能在离合时产生冲击过流。

网友B:
气动好,液压的也好

网友:
我在正常情况下就不用离合的了.全部用变频控制起停.只有在维修的时候或者在调整的时候才分开离合.我的问题是电机和变频经常都在满转矩的情况下起停行不行.
因为离合器故障多.想不要了.但要保留维修的时候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