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F920与FX1S联机问题

楼主(2007-09-29):
   三菱人机F920与FX1S联机问题,联好线后上电F920不亮,测量F920电源只有4V,不联线时FX1S输出的是5V,但一联机就降到4V,是不是要在FX1S上设置参数呀?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你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就好了~~

楼主:
谢谢答复,电源是FX1S提供的,不知大家用了怎样?

网友B:
不能这种,PLC提供的电源供不起触摸屏,.你不会算呀PLC提供的电源能有几瓦.另接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