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DCS

楼主(2007-09-29):
横河DCS有用过的吗?好用吗?和HONEYWELL的哪个用起来更友好?

网友A(2008-12-05):
我们公司这会再用横河的DCS系统~我是刚来的~也想学习下

网友B(2009-06-30):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2009-08-21):
在众多的仪表产品中,您是否为了寻找性价比高的产品而烦恼?现在,您只要一个电话,剩下的事情我来办。我们是国内最大的仪表提供商之一,拥有网络化的物流管理系统,代理经销好多种品牌的国内外仪表产品,能随时提供百万种的产品供您选择。
以下为我司经销横河YOKOGAWA部分产品明细表,请参考!

涡街流量计:
DY050-DALSS4-0D
DY080-DALSS4-0D
DY100-DALSS4-0D
DY150-DALSS4-0D
DY200-DALSS4-0D
DY300-DALSS4-0D
DY050-DALSR4-0D
DY080-DALSR4-0D
DY100-DALSR4-0D
DY200-DALSR4-0D
AXF050G-D1AL1S-AD21-01B/CH
AXF080G-D1AL1S-AD21-01B/CH
AXF100G-D1AL1S-AD21-01B/CH
AXF150G-D1AL1S-AD21-01B/CH
AXF200G-D1AL1S-AD21-01B/CH
AXF250G-D1AL1S-AD21-01B/CH
AXF300G-D1AL1S-AD21-01B/CH

1.EJA变送器:

EJA系列变送器用于测量液体、气体或蒸汽的液位、密度与压力,然后将其转变成4—20mA DC的电流信号输出。高精度,一般为±0.065%。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BRAIN/HART/FF/PROFIBUS现场总线四种通讯协议。

EJX系列变送器。

2.流量计:

DY型数字式旋涡(涡街)流量计,YF100CD型旋涡流量计,UYF200、UYFA21超声波旋涡流量计,RAMC短行程金属浮子流量计,AM、SE、AXF系列电磁流量计,RCCS3质量流量计,RCCT流量计,CA电容式电磁流量计。

3.温控器:

横河全系列温控器,程序调节器。UT130/150/321/351/420/450/520/550/750,US1000,UP150/351/550/750, UM331/351,UD310/320/351。

4.记录仪:

AX100,DR,MV,DX系列有无纸记录仪;μR,SR系列有无纸记录仪;ER记录仪;CX1000/CX2000控制·测量站。

5.气体分析仪:

DT400G粉尘监视仪,GD402G气体密度计,MG8顺磁式氧气分析仪,SG800烟道气监视仪,ZR22GZR402G氧化锆分析仪, 过程气相色谱仪,红外线气体分析仪等。

6.液体分析仪:

PH计,电导率计,RC400G型余氯分析仪,SC402G电导率/电阻率变送器,SS400G MLSS浓度变送器,AL400G碱分析仪,DM8振动型液体密度计,DO402G溶解氧变送器,SC200智能两线制电导率变送器等。

7.其他:

YHC4100(HART协议)手操器,BT200手操器,YS170手操器,CA150/CA51/CA71便携式过程校验仪(电压、电流、电阻、热电偶TC、热电阻RTD、频率、脉冲),WT210/WT230数字功率计等。

欢迎来电查询!!!
热线电话: 021-69116192(直线)

传 真: 021-69117302 联系人:姜进军

手 机:13482060890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工业区勤丰路288号
Email:jjj.abc@163.com MSN: jjj0139@hotmail.com QQ:93644194

网友D:
用过横河的CS3000     上手容易

网友E(2018-04-22):
我们现在用的是CENTUMVP.个人感觉没有霍尼韦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