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长距离传输所造成的信号衰减?

楼主(2007-09-29):
原来将绝对值的旋编和PLC配合使用,当旋编的线加长到60米时,PLC会丢失脉冲,距潘 旋编是用在电机上的,脉冲数1000个,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降低旋编脉冲数,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加大线径一试。

网友B:
应该用编码器专用线。

对于脉冲信号,高分辨率或高速情况下,加大线径是没什么帮助的,有时还相反是不利的。加大线径是改善电流损耗,但高分辨率、高速脉冲信号一般是电压输出型,其不在于电流损耗,而在于高频(距离)损耗,加大线径应该是同样芯线直径条件下增加股数,而如果只是增加芯线直径,反而电感、电容参数对高频不利,而目前国内电缆大部分是第二种,所以说加大线径没什么帮助。

编码器的专用电缆并不粗,(例如海德汉的信号电缆线径是0。2平方),但其每一个芯线很细(0。08mm或以下),股数很多(例如30股),其电感、电容特性特别适合于高频信号的远距离传输。

玩过音响的朋友都知道,低频大喇叭用粗线,高频小喇叭要用多股细线。

我公司专门定制了一些编码器专用线,曾经传过2百多米,可以电话联系试用: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我公司是做编码器的,不是推销线的,说明一下。

网友C:
加中继器可以吗

楼主:
[b]可以试一试,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D(2007-11-28):
高频(高速)信号在电缆里传输产生的衰减不仅仅来源于电缆导体本身,而且还来源于绝缘介质,以及电缆结构的几何参数是否设计合理。
    传输线原理还包括输出与负载必须阻抗匹配。
    因此,单纯加大电缆导体截面有时是无助于实现信号的长线传输。况且,现在铜材资源紧张,对节能降耗没什么好处。
    PLC专用电缆的特性阻抗一般要达到120Ω以上。

网友E:
我们专业生产信号放大器,中继器,http://www.tdhj.com.cn
010-67737811 张生

网友F:
现在铜材资源紧张,对节能降耗没什么好处。

就不必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了,不过用一根粗点的线而已,与国家铜材资源紧张也关系不大,呵呵呵!

网友G:
每一个芯线很细(0。08mm或以下),股数很多(例如30股),其电感、电容特性特别适合于高频信号的远距离传输。

网友G:
传输线原理还包括输出与负载必须阻抗匹配。

网友H:
小刘你老毛病以来了。你不会写支持两字吗?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11-28 12:07: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铜材资源紧张,对节能降耗没什么好处。

就不必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了,不…
--------------------------------------------------------------------------------------------
呵呵!本案例的案值太小,当然可以铺张一些。
    问题是现在很多设计院在给电厂、石化、冶金做设计时,铺张又铺张了:通信线的导体居然用到2.5mm²!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朱恩清在 2007-11-28 15:06: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11-28 12:07: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铜材资源紧张,对节…
--------------------------------------------------------------------------------------------
一般485都用电话线,电话线几个平方mm?

网友G:
1、对高频信号,采用芯线很细,股数很多,其电感、电容特性特别适合于高频信号的远距离传输的导线;
2、必须阻抗匹配符合信号传输一般原理;
3、采用高阻抗即电压信号传输方式(注意防干扰措施);
4、如果干扰严重,可用低阻抗电流方式传送;

网友B:
这里讨论的是编码器脉冲或绝对值串行信号(楼主第一贴提到绝对值编码器),2,3,4条在此对于串行可能不适合。串行信号120欧特性阻抗是由终端电阻确定,而非电缆,实际上是100欧--150欧,这样的范围(含终端电阻120欧与电缆阻抗),对电缆粗细(100米)一般都符合了。

也许刘工有什么理论依据请指教。

网友B:
传感器的信号有开关信号、模拟信号与数字(脉冲或串行)信号,其传输的方式与电缆各自不同,而很多用户甚至设计院,全按最早的开关信号理解了,自然2。5平方的都出来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Q在 2007-11-28 17:37:00 发表的内容:
  串行信号120欧特性阻抗是由终端电阻确定,而非电缆--------------------------------------------------------------------------------------------
     这句话是错误的!串行信号的输出与负载构成的传输线,其特性阻抗是任何上点的复数电压与复数电流的比值,当然包括电缆本身!加终端电阻其实只是被动的匹配方式之一。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11-28 15:41:00 发表的内容一般485都用电话线>--------------------------------------------------------------------------------------------
    RS485并非都是使用电话线做传输介质!

网友B:
编码器电缆阻抗要到达120欧(以上)的还真没碰上过,不管多少粗细的电缆,还不知道用什么铜材料的会达到这个阻抗,如果说到交流阻抗,那必然要计算频率与线缆长度,在频率都未知(实际是可设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得到这个120欧?
我碰到较多的是点对点的串行传输,在编码器端加120欧电阻或在接收端加120欧电阻,多点连接在终端加120欧电阻,这个阻抗似乎与电缆无关。也许我学习的还不够啊。

网友G:
点对点的串行传输,一般是专用电缆,阻抗是匹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