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同步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我们厂使用变频器对同步电机进行矢量控制,这个系统中有一个同步变压器,我觉得他的作用是提供整流器触发信号以控制直流电压,是这样吗?

网友A(2008-11-22):
同步变压器是在晶闸管(既俗称的可控硅)触发电路中起同步触发和触发电路电源作用的变压器,它和一般的电源电压器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步变压器”只不过是表示功能的名字,因为同步变压器和晶闸管主电路接同一交流电源,可以实现触发电路产生的触发脉冲与主电路同步。关于同步的原理,请看有关书籍中的晶闸管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