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控制电炉丝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用可控硅调压后控制电炉丝,结果发现,电炉丝一直在轻微抖动,并且一直发出声响,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电磁效应。

网友B:
要是把电炉丝拉直,或是用直流调压输出供电就能消除这个现象,那炉丝是螺线状的,相当于螺线管,加上交流电当然会有一点电磁效应。

网友C:
1、同意楼上观点“炉丝是螺线状的,相当于螺线管,加上交流电当然会有一点电磁效应。”
2、有交变磁场,有电磁力或电动力存在,这样使“电炉丝一直在轻微抖动,并且一直发出声响”

楼主:
但是,我想上面几位肯定使用过直接用AV220V共电的情况吧:电炉丝不会抖动,并且不会发出声响。
我要说的是在用可控硅调压后控制电炉丝,才出现我说的“电炉丝一直在轻微抖动,并且一直发出声响”这一情况。再强调一点,我使用电炉丝是拉直使用的。

网友B:
你用可控硅调压后电压波形是非正弦的,不连续的,这种带有缺口的电源更容易发生此现象,即使拉直,也只是能减轻震动,实际上大功率可控硅在大电流工作状态时自身也会有一点微弱的震动声音,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
同意 张广祝

网友E:
AC220v供电可能是频率高,看不出来.

网友E:
不是看不出来,可能是电磁力频率过高于炉丝固有频率.

网友F(2014-04-05):
我从没发现过(6KW螺旋电热丝)?可控硅问题!

网友G:
电炉丝通电有点声音很正常,50HZ的交流声音吗。变成红色就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