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7-09-29):
谁有无线遥控电动葫芦的图纸
红外也行,急用!谢谢
xiaotian8860@tom.com

网友A:
坏啦?找俺修!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网友B:
你去买一辆小孩玩的电动遥控车,把车内电路拆了改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去买一辆小孩玩的电动遥控车,把车内电路拆了改装上去就可以了,”
---------工业设备最好不要用玩具里的器材,一般还是用工业级的电子元件好,特别是电动葫芦,以策安全。

网友D:
去买一个工业遥控器吧,在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E:
买葫芦专用的,有卖的

网友F:
应该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