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压问题

楼主(2007-09-29):
一般输入电源为380V,如果希望机床的元器件寿命不受影响,机床正常工作,最多允许电压有
多大浮动,百分之几?如果用户采用经变压器输出,平均电压415V,请问通常变压器输出最高会到多少?

网友A:
机床上一般应该会标明输入电压的范围。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网友B:
“如果用户采用经变压器输出,平均电压415V,请问通常变压器输出最高会到多少”
-------那主要看你这变压器的变比!!

网友C:
用户变压器一般有5档,每档大约2.5%,中间档一般为10kV变400V。用户电压波动主要由上级变电站波动决定,具体要看供电电源的稳定性,根据我的经验,地方供电局会控制在正负3%以内,地方变电站一般输出电压中间值会在10.5kV左右,如果用户距变电站近,线路电压损失不大,会导致低压电压偏高。有时最高输出会接近430V~440V左右。用户变压器一般无法有载调压,但停电后是可以调整的,您的情况,可以请人将变压器下调2档。

网友D:
讲的好啊!

网友E:
平均电压415V没问题.

网友F:
我们工厂里的380伏电压测量都在400伏以上,没问题,对电器设备没有影响.正负百分之10以内是正常的.

网友G:
我门的在4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