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机械回原点

楼主(2007-09-29):
今遇到一台机器要求机械回原点,不知是怎么回事?手动找原点时出现定位模块ERR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点的帖子,已经很多了。

定位模块故障的问题。是什么定位模块?

网友B:
“机械回原点”———通常此类机器为增量式系统,上电后需要让机器首先建立自己的参考坐标系原点。

网友C:
机械回原点,就是系统回零.是指系统参数的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