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启动

楼主(2007-09-29):
电机满负荷,变频器启动,频率和电压底,为啥不过载。

网友:
看看变频和电机的容量就明白了

网友A:
“ 电机满负荷,变频器启动,频率和电压底,为啥不过载。”
1、“电机满负荷”,说错了,电机没有达到额定转速,不能说满负荷;
2、“频率和电压低”,频率低转速慢,电压低磁通恒定恒转矩,为啥要过载?!

楼主:
电机带的负载没变~_~

网友B:
前面的高人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负载没变?转得快慢反映在变频器上就是负载在变化。人手盘车使的力和额定转速下所需的会是一样吗?

网友C:
是转矩也小

网友D:
1、“电机满负荷”,说错了,电机没有达到额定转速,不能说满负荷;
我认为以上言论欠妥,如果用1.5KW的电机来带110KW电机带的负载,用变频器来带,调速在20Hz上,电机没有达到额定转速,电机的负荷能没满吗?恐怕有多少烧多少.大老粗,没有多深的理论,但感觉不对.

网友E(2008-05-21):
原来这样,长见识了。

网友F:
这就是变频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