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和24VDC是否可同用一个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楼主(2007-09-29):
  我现在有一个小工程要改造,由于空间有限,我想把24VDC的控制线接在三相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上,由接触器控制24VDC的设备。不知道这样强电对弱电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大胆去做

网友B:
  同意上述说法。

网友C:
只要通过电流不超过接触器辅助触点的额定电流,当然可以。

网友D:
  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请 问大家台湾电220V(两根火线的没有零线)能不能直接接我们大路的电机220V(一根火线一个零线的)?或是电视机220V的?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E:
当然可以咯

网友F: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G:
没问题啊 也是无源处点 我门就这么用

网友H:
只是借用辅助触点,没问题。

网友I:
没问题.只要触头的额定电流够大就行.

网友J:
没问题啊,只要辅助触电够大,还有,如果你的dc24v部分要求高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