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29):
  有的设备需要电压信号,有的需要电流信号,这两种信号有什么区别?如果要改变信号的类型,该怎么改?

网友A:
电流抗干扰能力强,能够远距离传输,利用转换模块改,市场上多的是。

网友B:
 采用电压方式,由于有线阻存在,那么压降就比较厉害,所以不能远距离传输,而电流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远距离传输。

如果电流改为电压信号,主要串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在电阻两边取电压信号就可以了;

如果电压改为电流信号,那么就必须购买转换器,有这是转换器买的。

网友C:
楼上的说的不错,

网友D:
流血的狼说的具体

网友E:
电压信号在控制室并联容易。

网友F:
  “有的设备需要电压信号,有的需要电流信号,这两种信号有什么区别?”

1、信号源输出最大功率的条件是,输出阻抗等于输入阻抗,称为阻抗匹配;
2、如果在信号传输中,一级到下一级不能阻抗匹配信号能量将产生衰减、失真、畸变;
3、阻抗匹配分高阻抗匹配与低阻抗匹配;
4、低阻抗匹配时,传输信号电流大,即我们说得电流信号;
5、高阻抗匹配时,传输信号电压高,即我们说得电压信号;
6、如果远距离输送信号,为了减小线路损耗,一般采用电压信号即高阻抗传输;
7、如果近距离输送信号,为了线路损耗不大,一般采用电流信号即低阻抗传输;
8、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一般干扰信号为电压信号
9、如果由于远距离传送,信号干扰严重,可采用电流信号传送,减小干扰;
10、当然采用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也有其它原因;

网友G:
电压和电流控制应该是为了适应各种工况而定的吧.

网友F:
还有其它原因,请大家补充!谢谢!

网友H:
6、如果远距离输送信号,为了减小线路损耗,一般采用电压信号即高阻抗传输;
7、如果近距离输送信号,为了线路损耗不大,一般采用电流信号即低阻抗传输;
------------------------------------------------
反了!

网友I:
哈哈!谁敢反,抓起来。
说的是刘大哥把电流与电压信号说反了。

网友F:
讲道理,举事例!

网友I:
做过现场的都知道这个事实,你可以拿本传感器的说明书看看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F:
1、其实用电压信号还是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情况要求的不同,没有反正的理由;
2、请讲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要求下采用什么信号!

网友I:
远距离,干扰严重的情况下当然优先采用电流信号传送,以减少误差。

网友F:
干扰大用电流信号,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J:
低频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优先采用高频传送。共模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优先采用差分传送。怕干扰就用比干扰大得多的信号。哈哈,又见老周与老刘打架了。

  个人定义:
  电流信号:在规定负载阻抗范围内(一般500、250欧以下),电流恒定,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电压信号:在规定负载阻抗范围内(一般5K、10K欧以上),电压恒定,电流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电流恒不怕短路,电压源不怕开路。

网友K:
刘老师没搞过仪表,弱电,DCS这方面,经验有欠缺.

网友L: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能够远距离传输

网友M:
刘老前辈电工基础理论很好,应该是50.60年代的大学生吧?

网友F:
“经验有欠缺”,请你用你的经验来回答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网友K: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0:26:00
    6、如果远距离输送信号,为了减小线路损耗,一般采用电压信号即高阻抗传输;
7、如果近距离输送信号,为了线路损耗不大,一般采用电流信号即低阻抗传输;
------------------------------------------------
反了!

---------
周公是对的.

网友F: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能够远距离传输”

1、这句话我个人不赞同;
2、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我赞同,理由是一般干扰信号性质为电压信号;
3、远距离,适应电压信号,因为输送电流小,线路损耗小;
4、用什么信号要根据具体工况决定;

网友F:
“反了!”, “周公是对的”,这样的话毫无意义,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在网上会回帖就行!

网友:
刘先生的6,7确是反了!

网友K: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6:46:00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能够远距离传输”

1、这句话我个人不赞同;
2、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我赞同,理由是一般干扰信号性质为电压信号;
3、远距离,适应电压信号;

------------
电压信号好采集, 但是传输线路有电阻, 造成电压降低啊.
而电流信号, 不管线路电阻的, 只要不超过其最大负载能力, 电流是不会因为线路电阻变化的.
但是到IO通道上一般是通过精密电阻转成电压信号被采集的.
干扰, 差分输入的比单端输入抗干扰能力强, 但也贵很多啊.
有的PLC/DCS厂家为降低成本, 一个IO模块才使用一个A/D转换, 只能使用用单端输入.
其他干扰, 如感应电的, 我曾碰到过4~20mA上线路上有100V+感应电, 短时间是不影响信号传输的, 但时间长了, 会将精密电阻烧坏.

网友M:
6、如果远距离输送信号,为了减小线路损耗,一般采用电压信号即高阻抗传输;
7、如果近距离输送信号,为了线路损耗不大,一般采用电流信号即低阻抗传输

实际工程和电路上普遍和这两条相反。

网友K:
为什么4~20mA, 比0~20mA, 0~10V, 1~5V用量广, 主要有:
1, 与电压信号比较, 传输距离远, 抗干扰能力强点.
2, 与0~20mA比较, 更好判断出仪表究竟是在低量程位置, 还是断线.
高量程为什么用20mA, 是基于本安防爆考虑的.

网友F: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能够远距离传输”

1、如果信号传输中,由于距离远,干扰严重,必须采用电流信号,是对的!
2、我说的是“如果远距离输送信号,为了减小线路损耗,一般采用电压信号即高阻抗传输;”
3、1、2两种结论都是对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网友:
刘先生是在讨论信号传输还是讨论电力传输啊?

网友F:
1、老翁:好久不见了,对我还是有成见啊!
2、信号传送和电力传送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F:
3、信号传送有干扰和失真等问题,而电力传送主要是能量损耗的问题;
4、比如厂区的高音喇叭与扩大机距离远,所以采用电压匹配的方式,在家里,音响一般采用电流匹配的方式;
5、老翁:难道不对吗??

网友J:
不要光考虑4-20mA、0-10V这一类标准模拟量信号传输抗不同干扰的能力。
  本质上来说,不管是电力还是信号,不管直流还是交流,电压源--就是为高阻负载设计的。电流源--就是为低阻负载而设计的。这里阻抗也可以是感抗或容抗。

  老刘头说的那两句话有点儿模糊。
  电流源、电压源本身,有高阻、低阻特性,理想电压源短路、理想电流源开路;但二者传输线路阻抗没有什么区别。
  什么“高阻抗传输”什么“低阻抗传输”,仅仅指电源特性或负载特性,与实际应用传输线路一点关系都没有,传输线阻抗再大一般顶多几十欧之内。

  老刘头讲的传输损耗,一般应指电力传输,尚可讨论。在信号传输里,不应成为传输方式选择的理由。

  凭个人感觉,对于干扰,电流与电压信号没什么本质差别。电压信号源与负载、电流信号源与负载,都是有高阻的闭合回路,只不过一个高阻在负载端一个高阻在电源端;这对于干扰信号来说,没什么两样。只要闭合回路受电磁感应影响,若产生同样的感生电势,若阻抗接近,必然产生同样的感生电流。所以,二者受干扰程度主要取决于采样电路的抗干扰程度、取决于回路阻抗的大小。
  无论电流采样还是电压采样,一般理想运放虽然输入阻抗都是M欧级,但实际电路都加输入、反馈电阻,电流主要流经的是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相对而言,电流信号采样电阻往往是250欧,而电压信号采样电阻往往是几K以上,同样大的感生电流,在几K电阻上产生的电压肯定会比几百欧的大--但这一般是共模干扰,虽然对运放输出影响不是很大,但如果运放共模抑制比不够大,还有稍有区别的。

  目前大部分工业通讯方式,主要是电压的传输形式,虽然是数字,但毕竟仍是电压形式,只不过远距离都采用差分电路传输。这说明电压信号传输并不比电流抗干扰差,只不过早期没有找到好的传输方式而已。现在找到了,就是差分、适当提高频率、以数字代模拟。

网友N:
老刘的发言不管对错,都使得我们工控网的这个技术论坛浏览率很高!!呵呵

网友H:
想起时正是忘记:
  ‘个人定义:
  电流信号:在规定负载阻抗范围内(一般500、250欧以下),电流恒定,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本身是因为有恒流电路,否则照样不能违背欧姆定律!
---------------------------------------------
‘大部分工业通讯方式,主要是电压的传输形式,虽然是数字,但毕竟仍是电压形式,’——差分抗干扰还是电流的原因,不要搞错。
--------------------------------------
哈哈,让你看老周与老刘打架!

网友D:
外面有成品变换器卖的

网友O:
采用何种方式应该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看

网友F:
  “差分抗干扰还是电流的原因,不要搞错。”

1、“差分抗干扰”是利用差分放大器对共模干扰信号的抑制作用;
2、采用电流信号抗干扰,是电流信号不受或可吸收干扰电压信号的干扰;
3、1、2是完全不同机理的两回事,而不是“差分抗干扰还是电流的原因”!

网友P:
不太懂,坐着看辨论会。。。。。

网友H:
绕口令就不参加了。

网友F:
如果不理解,当绕口令读,还不如逛大街!

网友J:
有人打架,俺们跟着起哄还是很有意思的呀。一不小心还会挨周公一拍,脑袋上起了个包。嘿嘿
+++++++++++++++++++++++++++++
  电流信号:在规定负载阻抗范围内(一般500、250欧以下),电流恒定,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本身是因为有恒流电路,否则照样不能违背欧姆定律!*****************周老儿,就是因为没有违背欧姆定律,电压才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不然的话,不用“否则”,俺就推翻欧姆定律,成天下名人了。

  ‘大部分工业通讯方式,主要是电压的传输形式,虽然是数字,但毕竟仍是电压形式,’——差分抗干扰还是电流的原因,不要搞错。**********************差分比单端抗干扰,对于同样输入阻抗同样电平的检测电路来说,也许电流是差了一半儿;但是传统的理论却并不是这样来解释的。正象老刘头儿说的,是它对普遍存在的共模干扰的抵抗效果要好些。
+++++++++++++++++++++++++++++
  关于差分的问题,也许会涉及到电磁兼容方面稍深入的一些理论,俺的知识不能足够地表达清楚。以下转
  “差分信号的第一个好处是,因为你在控制'基准'电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识别小信号。在一个地做基准,单端信号方案的系统里,测量信号的精确值依赖系统内'地'的一致性。信号源和信号接收器距离越远,他们局部地的电压值之间有差异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差分信号恢复的信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的精确值无关,而在某一范围内。
    差分信号的第二个主要好处是,它对外部电磁干扰(EMI)是高度免疫的。一个干扰源几乎相同程度地影响差分信号对的每一端。既然电压差异决定信号值,这样将忽视在两个导体上出现的任何同样干扰。除了对干扰不大灵敏外,差分信号比单端信号生成的 EMI 还要少。
  差分信号提供的第三个好处是,在一个单电源系统,能够从容精确地处理'双极'信号。为了处理单端,单电源系统的双极信号,我们必须在地和电源干线之间某任意电压处(通常是中点)建立一个虚地。用高于虚地的电压来表示正极信号,低于虚地的电压来表示负极信号。接下来,必须把虚地正确地分布到整个系统里。而对于差分信号,不需要这样一个虚地,这就使我们处理和传播双极信号有一个高保真度,而无须依赖虚地的稳定性”

  这些东西,我相信以周公的电子基础,是能够看得懂的。
  其实差分与单端性能的区别,关键就在一个地上。单端的地,往往是公用的,比如西门子的控制器,直流地接大地,这种情况下,干扰信号也是对地存在的,直接叠加在信号和电源上。不考虑静电,单从抗干扰来看,浮地系统要比西门子这种方式要好些。

网友J:
楼主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的问题,引来这么多砖头瓦砾,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啊。哈哈

网友H: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和500、250等阻值没多大联系,根本不是多少欧姆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是现在有没有用差分电路,而是差分如何提高抗干扰能力。下面是某485芯片数据手册中的几个图摘:
请注意图中Rt的作用
这个口是使用了推拉电路的
特性表强调最大可达到60mA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我认为:采用差分电路能够加强抗干扰能力不是新的电压电路的原因,根本上还是采用电流传输的原因。 不要开口就提别人懂不懂,好象你的电子知识有多少似的,这也是某‘大师’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请尽量不要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讨论问题。关键在要用清晰准确的语言说明问题,如果你觉得讨论的对方没有理解你说话的意思的水平,那么就换一种别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法说明你的意思。假如你能够用5分钟时间给一个没学过物理的人讲清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才是水平,这才能证明你对它的深入了解。

网友J:
呵呵,关于电流信号与电压信号的说明与定义,我觉得已经把最基础的理论说得很明白,周公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再去咬文嚼字去讨论,那样只能争口舌,没有什么的意思。

  但是关于差分传送或周公讲的485的例子,它的抗干扰性由来,我想周公还是可以再考虑考虑。
  拿您给的图纸说话:
  这个60mA,并不代表着所有485的驱动能力就是60mA,也不代表着实际电流就是60mA。一般485芯片,有32、64、128甚至256负载的,不同的芯片,驱动能力肯定不同,或者说这个60mA或者可以低或者可以更高。第一图,您给的是32负载驱动能力的,您去找一下128负载能力的芯片,相信这个电流值肯定会有不同,它主要并不能代表芯片的抗干扰性能,也不是它抗干扰的本质。
  如果您研究高速信号传输的话,会考虑信号的传输速度与反射的相互影响。第二图,那两个RT,或说是终端电阻,有降低信号边沿斜率的作用,有降低信号反射的作用--这方面电磁理论,我曾经学过一点点,但缺少实战应用,已经淡忘了;即便说来,也不是我们一般电工能看得懂的。就是说,这个RT主要并不是为抗外干扰而加上去的,而是为吸收通讯时的网络回波准备的。
  第三图,您再看60mA下面的参数,Receiver Input Independence  ,12K欧 Min。在弱电里,这个12K可以认为是高阻,这样的负载只能匹配给电压源,如果给60mA的电流源去用,是不可想象的,60*12=720V。485设备1对1的时候,假设发端差分电压达到较大的6V,不考虑源端输出阻抗,6/12=0.5mA,若差分电压200mV,这电流更小。您还能说这0.5mA是485传输抗干扰强的原因吗?也许您说1对1传输应该加终端电阻,但我在实际应用中,几百米的距离,加与不加终端电阻,点点传输,没有检测到区别。

  至于相对论的问题,俺学过物理,而且从应试角度,一直学得算是比较活比较好的。也看过两天狭义相对论,居然还是没有悟透这玩意儿倒底用来干啥用,还不如量子、概率分布论尚有分析实际问题的用处。看来我的确愚钝,自己领会不了相对论,更不用说5分钟就能给不懂物理不懂数学的人讲清楚了。永远只做一头小师吧,大师就不敢仰望了。呵呵

  周公多有得罪。

不会,学习!

网友:
很简单是事情,说的这么复杂干嘛?!电压信号一般用于短距离传输(<50m),电流信号可用于远距离传送,抗干扰性能好!看这选就行

网友H:
‘得罪’谈不上,同样事情完全会有不同体会,不同体会可以相互启发。发言中用字用词比较准确,不错,就是名字长了些,有点拗口。 但是这个电阻在工程中对485通信确有影响,需要时可做调整改善通信情况。 就说这么多了。

网友F:
“同样事情完全会有不同体会”,这不是政治、评论,这是电路,要讲原理,讲道理,体会什么???

网友F:
“这个12K可以认为是高阻,这样的负载只能匹配给电压源,如果给60mA的电流源去用,是不可想象的,60*12=720V。”

你是怎么体会的???能说说你的不同道理,而不是体会!

网友Q:
电压信号用的较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我坚决支持老刘的意见!!!!!!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bbs/

网友R:
刚来公司的时候在工厂看了,工厂里的维修都是在电流输出上加250的电阻,这样4~20毫安变为1~5伏,他们讲了:变化小,好测
而改装也是加250的电阻,不过为了精密也好,为了说出去好像有技术含量也好,加了精密两个字。电压转电流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出厂都是电流,要电压才改的。
也参加了公司的培训,有一门叫做世界上4~20毫安是怎么来的
说下个人理解,电流的负载低,一般不超过500;电压的负载高,一般在十几或几十K以上```看刘工是种享受

网友N:
见识不少,由一个电压信号,电流信号传输特点的讨论深入到差分电路和通讯方式(也算电压型)的剖析,真是收益不少。我也来做点总结工作:

首先,单纯的电压信号传输容易受到信号干扰,影响精确度,这一点大家都认同。但是刘老师讲的如果远距离传输适合采用电压信号,我想出发点是考虑了类似电力传输里采用高压传输降低传输电缆上的能量损耗(即I2R),电力里面采用高压主要是降低传输电流,减小I2R,同时节约电缆的投资;但是在信号传输里面主要考虑的是信号的精确度,因为这里的能量损耗相比之下还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而采用电流信号相比单纯的电压信号更能抗干扰。

其次,如果采用通讯的方式传输,这个时候却又不容易受到干扰,其实这里的原因已经脱离了本身讲电压和电流信号传输差别这个问题了,因为其实通讯的方式虽然是电压信号,但是其为一组脉冲信号,只要没有将1干扰到0或者没有将0干扰到1就不会对信号的结果产生影响,然而在屏蔽通讯电缆的保护下这样的干扰发生的几率的确是减小了很多,也就导致通讯方式的稳定性比较高。

最后,差分电路(电压信号)能够降低干扰也是大家都认同的,其优点也已经由“想起时正是忘记”列出了。

总结:
电流信号依靠本身就可以具有抗干扰性能;
而单纯的电压信号需要依靠对其采取一些其他的改变,比如设计成差分电路,或者通讯的方式等,但是同时也提高了成本。
以上各种方法的成本和抗干扰能力各不相同,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成本,信号的特点,要求)进行选择。

(欣赏几位老师的态度和刘老师的敢于“与众不同”的魄力!以上大多是前面几位老师的智慧,我只是总结了一下,方便那些和我一样的涉足行业未深的同行更容易看懂,如有不当之处,希望几位老师指出,只为学习)

网友F:
  “与众不同”的魄力!

1、信号的功率与信号的传输有很大关系;
2、在放大电路的前置级,输入的弱电信号,抗干扰是主要考虑因素;
3、在功放级,输出的强功率信号,传输的能量损失是主要考虑因素;
4、干扰信号一般是电压信号,与传输距离成正比;
5、如果前置级的输入信号,采用电流信号,即低阻抗匹配,可以短路吸收杂波电压干扰信号,特别是传输距离较远时,采用电流信号低阻抗匹配更有利于抗干扰!
6、我“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一目了然!

网友S(2009-04-06):
此帖不错,学到很多~~~·

网友T(2009-11-27):
单纯改变频率对抑制热噪音毫无用处 相同能量(不是相同电平高度)的信噪比 (从数学模型上是)一样的

对于感应干扰 共模抑制取决于线的质量

对不太廉价的模块应该考虑用gps同步的cdma扩频信号来传输

网友U(2011-03-15):
这些说法,个人认为有问题,看书吧!

网友V(2011-07-18):
这个帖子很不错,收藏了

网友W(2012-10-24):
想念周公,有谁知道前辈的情况?

网友X(2016-08-09):
做技术要虚心,知错不改,还死命反驳,会被人看不起的

引用 网友F:
1、老翁:好久不见了,对我还是有成见啊!2、信号传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