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组态软件.....

楼主(2007-09-29):
大家好,,
请问:用买来的组态软件做的,与用VB做的画面,,,
在做成的画面会有些什么本质的区别....??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成本和效率的问题

网友B(2007-11-10):
本身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组态软件把一些常用的功能做成了功能块,可以快速调用。包括:数据处理,通讯协议封装,时时趋势,报警功能,数据保存和历史数据查看,用户管理权限等等很多功能开发成用户方便调用和连接的功能块。可以快速实现用户的开发需求。而高级语言VB\VC等,只能在开发环境固有的控件基础上对系统各各功能需求进行开发编程实现。和组态比较优缺点:
优点:可以根据开发人员自己的想法随意开发各功能块的外观和形式,不受限制,灵活性强,可扩展性强。缺点:对开发人员的水平要求较高,开发周期比组态会长。但一般水平比较高的上位开发人员,在开发周期上两者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网友C:
如果把用VB做的也封装成一个个的函数或者子程序,能达到快速的要求,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网友B:
呵呵,所以水平高的VB\VC开发人员一般做过的项目和开发经验比较多,把自己觉得可移植的代码或者功能模块进行重复利用,就大大减少了新项目的开发周期。达到比组态开发更好的效果。

网友B:
比如把时时趋势,通讯协议,或者个性按钮等等做成控件封装。在以后用到时就很方便的调用了,不需要重复性开发。

网友D(2010-05-25):
vb 编写的组态软件完整源码,OPC驱动,包括配方、报表、报警、历史曲线等功能。可做学习参考使用
,稍作修改就可应用到工程实践当中。还提供OMRON、三菱、S7200的OPCServer软件,还有工业控件ICOM
和Symbol,在vb6.0下可以调用制作丰富的画面。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QQ:790013363 EMAIL:lgr9804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