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通信错误

楼主(2007-09-29):
求教老大,我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和PLC,想让它自动运行时,当我从屏上输入数据按确认后,老显示通信错误,手动操作各部分是没问题的,两者之间的电缆没问题

网友A:
没想明白。
通讯就是连线和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