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与大陆电

楼主(2007-09-29):
   请 问大家台湾电220V(两根火线的没有零线)能不能直接接我们大路的电机220V(一根火线一个零线的)?或是电视机220V的?我今天刚碰到的.请各位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能光看电压,还要看频率都是50HZ的话,我认为能用.

网友B:
频率一样就可以

楼主:
    谢谢哦.我自己也说说吧.有错的地方请多多指教.电机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靠线铅来起动的就是说它们两端电压差有220V就应该可以.但是电视机我想是不行了.因为电视它内部有很多小零件.所以可能不行.有没道理啊?呵呵请多指教.我QQ359858179.欢迎加入.

网友C:
电视机可以的.

网友D:
我公司就是将照明灯(白帜灯 日光灯)接入两根都是火线的220伏电源中。电机没试过。
应该可行吧。个人意见。

网友E:
一般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压差,电机、开关电源、PLC、接触器肯定可以。
频率不外乎50或60,照用

网友F: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G:
我还没试过

网友H:
频率相同,当然可以了。

网友I:
怎么两根都是火线?

网友J:
有两根火线?可能吗?
请问发电站是怎么发的?供电局是怎么供的?

网友K(2008-01-09):
只要电压和频率和用电设备要求的额定值相差不大,就可以使用

网友L:
生活用电压  110V  日本、韩国、菲律宾、法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牙买加、美国(台湾)等,即三相电是220V/60HZ,单相电110V/60HZ

  220V  印尼、印度、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新加坡、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俄罗斯、丹麦、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哥伦比亚、巴西、智利、玻利维亚、瑞典、英国、阿根廷、乌克兰、埃及、新西兰、秘鲁、南非、委内瑞拉、澳大利亚(香港、澳门)既三相电380V/50HZ,单相电220V/50HZ.
 因此,你用的是三相电中的两相,因此没有零线.最主要是频率不对台湾是60HZ.不能接.因为大陆的电机一般都是220V/50HZ的标准制造的.主要看电机的参数.一般220V/50HZ的电机可以用110V/60HZ.如果要使用,只需要一根零线和一根相线,就是110V/60HZ了.
 对于其他用电设备,那么就不能象电机这样的用法.对于普通设备如电视机必须用变压器变压,或者改用开关电源供电.目前市面上使用的开关电源可以适用,120V-250V之间的供电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