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与大陆电?????

楼主(2007-09-29):
   请 问大家台湾电220V(两根火线的没有零线)能不能直接接我们大路的电机220V(一根火线一个零线的)?或是电视机220V的?我今天刚碰到的请各位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只要电压是一样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不能光看电压,

楼主:
谢谢哦.我自己也说说吧.有错的地方请多多指教.电机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靠线铅来起动的就是说它们两端电压差就应该可以.但是电视机我想是不行了.因为电视它内部有很多小零件.所以可能不行.有没道理啊?呵呵请多指教.我QQ359858179.欢迎加入.

网友C:
一样的,谁能保证零线的电压是零啊,所以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你可以加我QQ啊.我们好好谈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