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接触器改220V接触器

楼主(2007-09-29):
向各位讨教了
现我有一葫芦吊的220V的接触器坏了,但是没有备件
只有380V的在手边,要怎样才能将其改成220V的啊

网友A:
如果接触器的型号是一样的话,可以把220v的线圈换过到380V的接触器上。

网友B:
接触器型号一样的话,可以直接换线圈,型号不一样的话,

 把二次线的零线改成火线

网友C:
如型号相同,直接换线圈好了.

网友D:
加装380V/220V变压器

网友E:
线圈一样大的话,直接换线圈!!!

网友F:
引一根相线(注意不要和原来的相线同相),将线圈原来的N线去掉,接上,就行了。

网友G:
同意珠湖,最方便实用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赵书锋在 2007-10-5 8:10:00 发表的内容:
  加装380V/220V变压器
--------------------------------------------------------------------------------------------
汗!  史上最白痴的方法

你多向 付旦  學習吧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J:
现在的安全要求不允许这样

用36v安全电压为宜

网友K:
把二次线的零线改成火线

网友L:
把二次线的零线改成火线.同意,但是快买原件小命要紧

网友M:
同意大天使说法。
电动葫芦的接触器控制电压最好用 36V的。

网友N:
 珠湖: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5 8:47:00
    引一根相线(注意不要和原来的相线同相),将线圈原来的N线去掉,接上,就行了。

那样不是就是380v了吗?????不明白?

网友O:
同型号的直接换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G:
220不和380一样吗!外壳不接地出了问题一样电死人!

网友F:
只要符合安全,能保障生产,怎么干都行,有人还用变频器作为0—20ma 的显示表呢

网友P:
 把二次线的零线改成火线.同意

网友Q:
同意Ψ避风港Ψ的说法 同型号的直接换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R:
下面引用由珠湖在 2007-10-5 8:47:00 发表的内容:
  引一根相线(注意不要和原来的相线同相),将线圈原来的N线去掉,接上,就行了。
--------------------------------------------------------------------------------------------
请做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