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什么是热电偶的迟滞性

楼主(2007-09-29):
前几天给新员工将热电偶原理,其中的迟滞性不明白。请教高手。

网友A:
是不是实际温度变化时,热电偶的输出电势并不立即随着变化,而是有个时间滞后才变化.

网友B:
一般的温度元件多有保护套管或者保护填料,这样温度传送到测量部分是需要时间的,导致了温度测量的滞后,不单单是热电偶,热电阻同样有这个问题,一般有几十S滞后,长的有几分钟的,为了减少滞后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出现了露头型和快速消耗型热电偶,滞后时间只有3-4S

网友C:
可以试试铠装热电偶,保护管直径可以做到∮3,这样滞后时间≤3S

网友D(2007-11-09):
1、显示的温度不是当前的温度,而是早前一些时间的温度,这种性质或现象叫迟滞性;
2、与迟滞性相反的特性就是瞬时性:

网友D:
它是因为热量传导过程和热平衡需要时间的原因!

网友E:
小刘:热电偶是电信号。

网友D:
"热电偶是电信号。"
1、热电偶的测温探头的温度与被测温点的温度有一个热平衡、热传导过程;
2、热电偶的电信号显示的是探头的温度;

网友F:
相对实际温度,检测的滞后,通常是由套管等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