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MT508T的年月日?

楼主(2007-09-29):
显示的时间不对.怎么修改屏的系统时间.
PLC用的台达SS系列的,没内置时间.

网友A:
应使用BCD,不能用BIN

网友:
非常感谢老愚者,干干脆脆几个字就帮我解决问题了.

网友:
新问题出来了.屏里的时间晚了几天怎么调啊.
可以用PLC里的寄存器里的数据改RW60005里的数据吗?

网友B:
"数值显示"改为"数值输入",修改RW60005数据即可

网友C:
用数值输入元件

网友D(2009-05-06):
这一点设置比较麻烦,为什么不做成直接的呢

网友E:
你的年月日弄反了

网友F:
是BIN选错了,应该选择BCD,

QQ:470331240 手机 13761012595 陈

网友G:
太麻烦,为什么系统里没时间呢,取来直接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