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7-09-29):
英威腾55KWCHF100-045G/055P-4系列 故障 V相模块坏了,经检查电路板V相驱动电路没坏,但W相驱动电路坏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修这类故障应注意什么? 英威腾常见的故障是一般是什么?

网友A:
线没接错吧

网友B:
驱动坏了不是通是断的原因,那么这相就失去驱动没有输出了,也就是不通了又怎么会坏这相的模块呢?很定是另是两相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