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线式电机软启动

楼主(2007-09-30):
我厂准备把一台95KW的球磨机拖动电机改造为软启动,电机是绕线式的,请问各位高人电机需要做哪些改进才能实现软启动?

网友A:
把它当作普通电机使用

网友B:
撇开变频器,其实您目前绕线电机的启动方式(应该是切电阻启动)本来就是软启动方式里面最好的软启动啦!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要赶时髦了!不要改了!

楼主:
可是因为电机滑环轴伸端滚键严重,为了以后维修方便还是改了比较省心吧?只是短接转子引出线就行吗?单位机动能源科采购变频器时一起采购了“无刷无环启动器”,我觉得没必要安装,所以没装“无刷无环启动器”只是安装了变频器并短接了转子引出线,可是电机在完成启动并进入正常运转10分钟左右转子内部出现打火现象,不知是不是软启动造成的?有人说是因为定子低压启动时伤了转子,这种说法有依据吗?希望高人解答一下啊,急盼~~~

网友C:
  “只是安装了变频器并短接了转子引出线”

1、你的操作是正确的!关键是“短接”后线头是否处理好?
2、“电机在完成启动并进入正常运转10分钟左右转子内部出现打火现象”,不是变频启动的问题,你能仔细观察“转子内部出现打火现象”的地方,找出原因!

楼主:
   谢谢刘工!
   解体电机后发现转子绕组的联接铜片出熔焊,有些人说是低压启动时转子电流过大损伤了绕组,才会发生这次事故,这样说有道理吗?

网友C:
  “有些人说是低压启动时转子电流过大损伤了绕组”

1、有道理,因为它是按串电阻启动设计的,启动后才短接;
2、现在启动大电流时短接,绕组是否能承受大电流的考验还得实践决定;

网友B:
1,无刷无环启动器的原理是一个频敏变阻器
2,当正常用工频接入定子时,因为转子没有动,这时转子的转差率为1,感应的频率几乎等于工频频率。
3,根据电抗器的原理知道启动器内电感的阻抗最大,因此转子的电流被限制的较小。
4,随着转子转速的增加,转差率逐渐降低,到稳定的时候转子感应的频率只有1-2Hz。启动器内电感的阻抗最小,几乎为零相当一个短路环,完成启动。
用变频器启动带有启动器的绕线电机情况如下:
1,启动瞬间转子绕组感应的电势为:E20=4.44f1Kw2N2Φm.因为f1很小,所以感应的电动势不高,转子的电流也不高。
2,转子感应的频率为变频器的启动频率f1。
3,一般变频器的启动频率在2Hz以下,启动器的阻抗为0。
4,所以绕线电机安装无刷无环启动器,再用变频器启动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相当于短路环。
至于“电机在完成启动并进入正常运转10分钟左右转子内部出现打火现象”故障的原因有电机方面的可能跟多。“因为定子低压启动时伤了转子”没有依据
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szalpha!
看到你的回复心里有点底了,可是转子已经烧毁并送外地厂家修理,等修好安装后如果再出现同样故障我可就惨了,所以想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平时只管埋头维修,没怎么计算过,高人能否帮我计算出启动时转子的感应电势和电流?诚待中......

楼主:
各位高手,我发错了,是一台软起动器,不是变频器啊,55555555555

网友C:
1、如果是软起动,我劝你,还是安装“无刷无环启动器”;
2、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改软起动,那真是要电机命的事;
3、因为它是按串电阻启动设计的,启动后才短接;
4、现在启动大电流时短接,绕组是否能承受大电流的考验还得实践决定;

网友D:
分析得好

网友E:
既然要用“无刷无环启动器”同时又用软启动器,请教各位高手软启动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既然要用“无刷无环启动器”同时又用软启动器,”

没有人说这句话,是你说的,你问谁?当然只能用“无刷无环启动器”!

网友B:
 1,软启动是个降压装置
2,当正常用工频接入定子时,因为转子没有动,这时转子的转差率为1,感应的频率几乎等于工频频率。启动瞬间转子绕组感应的电势为:E20=4.44f1Kw2N2Φm.除了Φm和启动的电压有关,其他和工频条件一样
3,如果此刻电机的转子被短路,电流将很大。
4,绕线电机的启动没有听说过用降压软启动的,也不允许!
5,痛定思痛!改回以前的转子软启动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因为找不到资料,所以也是属于实验改造。
但是软启动器说明书上有句话:对绕线式电机软启动,如果要增加启动力矩,可以在电机转子回路串入“无刷无环启动器”以增加启动力矩。
这句话说明软起动器是可以启动绕线式电机的,不过只是启动力矩小而已——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C:
既然用了“无刷无环启动器”,电机启动问题已解决,还用软起动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
是这样的,开始只是因为滑环处滚键严重,电机振动大,碳刷装不住,所以才想到要改造启动方式,可是因为手头无资料,所以只能是以厂家说明书为准,而且厂家也随软起动器一起发来了一台无刷无环启动器。当时我们想的是既然用了软启动器,无刷无环启动器就不用了,所以无刷无环启动器到现在还没开箱呢。【软启动器说明书上说:对绕线式电机软启动,如果要增加启动力矩,可以在电机转子回路串入“无刷无环启动器”以增加启动力矩】。
因为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在滚键的轴上装滑环等设备了,所以根本就没考虑再装“无刷无环启动器”啊

网友F(2008-05-10):
我们公司一台245KW的球磨机电机采用的是频敏变阻器降压启动,使用环境非常恶劣,粉尘严重,滑环部分总是出现故障,打算改为软启动或无刷无环启动器启动。采用哪一种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