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roface在同一屏幕上如何设多个字地址输入?

楼主(2007-09-30):
各路大虾,小弟是一个初学者,刚刚接触PROFACE的,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老屏,可以请教高手们一些关于GP570老屏的编程问题吗? 要达到的功能是这样的:一个屏幕上放有三十个与PLC连接的字地址,输入键盘是放在屏幕上的;我现在需在这三十个字地址随意点击任何一个字地址后该位置变为反色(如果我不想修改这个字地址也可以点过其它字地址,点击后原来反色的变回不反色;而后面点击的此时就变为反色,可随意点击后输入),当变为反色的字地址在屏幕键盘上输入数据按NET键后PLC数据被修改,该字位置同时变回原色,输入完后也不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字地址。只有当你再点击其它字地址后才变为反色等待输入。 如果兄弟知道请有时间帮忙一下,或能否做个实例参考,要连的PLC是三凌Fx2n的。 不胜感激~! juyifoam@126.com QQ:383064181

网友A:
现在的屏都可以这样啊,
以前的也应该可以啊
看一下说明书啊

楼主:
试过好多方法都没办法做得到,真是头痛。
功能是这样的:我一个屏上有十个字地址跟PLC通信,当我要对其中
任何一个字数据修改时,触摸该位置后反色,用键盘输入完数据后按NET键数据被修改,同时该位置变回原来一样不反色,其它位地址的地方也不会反色。
请大虾们帮帮小弟~!
万份感激~!

网友B:
利用键盘输入功能实现,操作完控制地址后,有触摸和位控制两种方式控制键盘输入;如果选择触摸,系统会自动探出键盘输入;如果选择位控制就需要自己建立键盘.
你可以建个透明的位功能建,作为触发键盘输入;这样1个地址输入完成后就会自动到下一个地址,输入完成后安确定就推出;
你按照刚才我给你讲解的内容时试试,还有问题可以QQ81901734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键盘是放在屏屏上的。
你所说的我试过是可以的,但我需要的功能是你随便按哪一个就输入哪一个,输入完后按ENT输入键后所设定的数据传送到PLC,屏上所有字地止不会反色,也不会自动跳到下一下地址。

网友C(2007-11-29):
没有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