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插座上面为什么标注电流10A.电压250V.而不是220V呢?

楼主(2007-09-30):
目前在国内产的插座.照明灯等一些家用电器上面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标注:电压250V.电流XX.要知道我国的民用电压是标准的220V.即使允许有上下5%的波动.也达不到250V.谁知道250V的具体含义?

网友A:
外行啊!250V指的是绝缘水平,在250V以下使用,跟220V没有关系。

网友B:
要知道我国的民用电压是标准的220V.即使允许有上下5%的波动.也达不到250V.
这样不更好吗?更安全吗?

网友C:
这是耐压值呀,何况台电用的不是380伏哟,而是440伏,那单相就是是220了,产品可是全世界都用的啊

网友D:
一个产品的耐压值

网友E:
耐压值!!!看来你应该不是干这行的

网友F:
电压250V.电流XX,表示最大允许电压为250V.最大允许电流为XX.

网友G:
越高越好吗,还有那些标称的

网友H:
耐压水平≥该电网最高稳定运行电压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9-30 9:27:00 发表的内容:
  外行啊!250V指的是绝缘水平,在250V以下使用,跟220V没有关系。
--------------------------------------------------------------------------------------------

网友J:
插座插头都是由绝缘体和导体组成的.250V指绝缘体在250V电压之内不会被击穿.

网友K:
这是说插头插座在正常工作下的电压值。

网友L:
耐压值啊

楼主:
领教了.多谢

网友M:
 耐压250V,最大允许电流10A

网友N:
最高电压不超过250V。

网友O:
顶一下啊.说的不错

网友P:
問這個問題,我想你至少不是電工。

网友Q:
是耐压值

网友R:
说的是电源的幅值 ,220V为交流电的有效值.

网友S:
郁闷,这也要问

网友T:
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俺支持你楼主.

网友U(2007-11-08):
顶,热心人还是多的

网友V:
好象有个规定,对地电压250V是高压与低压划分发的一种界限

网友W:
250V指的是绝缘水平,在250V以下使用,跟220V没有关系。

网友X:
不懂的少说

网友Y:
什么耐压呀!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要是该插座的耐压绝缘电压是250V的话,那这个插座可能只有你敢用了!我是不敢用,因为我还不想那么早就挂了!!

网友Y:
要是250V是它的耐压值的话,可能一天之内你可能要换100个插座!!

网友Z:
只是一个耐压测试的一个电压等级,严格说是测试用的一个标准耐压值。

网友AA:
最佳答案
这是指插座在不大于额定工作电流(比如10A)时的耐压标准不低于250V,所以用在220V的电路里很安全啦
这方面国家是有强制规定的,低压电器耐压等级应高于线路工作电压,额定安全电流应大于负荷电流和满足机械强度要求,绝缘性能应符合线路安装方式和环境条件。

其他回答
220V是按线电压380V时计算出来的,但一般变压器低压侧一般是按400V的标准电压供电,此时的相电压为230V,如果变压器低压侧按400V高5%的电压供电,此时的相电压为242V,所以一般电器的额定电压为250V,才能承受该电压。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张129杰在 2007-11-8 23:07:00 发表的内容:
  什么耐压呀!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要是该插座的耐压绝缘电压是250V的话,那这个插座可能只有你敢用了!我是不敢…
--------------------------------------------------------------------------------------------
不是耐压值,那你认为怎样解释才对?

网友AC:
一个理论一个实际

网友AC:
耐压等级

网友AD:
允许长期工作的电压。耐压值远远高于这个250v,一般在2500v,至少2000v。如果我们得插座都是250v耐压的,恐怕中国人早就灭绝拉。

楼主:
以下是和插座有关的技术参数和图片. 1.
型号: H426/15CS 名称: 单相三扁16A插座 说明: 额定电流:16A,额定电压:250V, 外形尺寸:86mm×86mm 2.
型号: S32/1/2C 名称: 二位单极中按钮开关 说明: 额定电流:16A,额定电压:250V, 外形尺寸:86mm×86mm,琴键式开关 3.
型号: KG426/10USL 名称: 单相连体二、三极插座 说明: 额定电流:10A,额定电压:250V~, 外形尺寸:86mm×86mm, 有带开关、指示灯选择 请注意这儿的电压250V注明的是额定电压.难道有错误吗?

楼主:
最佳答案:(仅供参考)
250V标注是指插座的额定电压.至于为什么不是220V.原因是220V电压存在一个波动系数,按照国内照明用电电压标准规定办法.家用电器插座等都采用了额定电压250V的说法.
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吗?请各抒己见.

网友AE:
220是我们常说的有效值,而不是交流电的峰值,交流电的峰值是有效值的1.4倍呀,你用220乘1.4试试,看等多少,300多,所以说一定不会是耐压值!

网友AF:
肯定不是耐压值。一般低压电器耐压至少得上千伏。
应该是额定电压。具体为什么标称250V,我想可能和变压器有关系。我们日常用得电压其实在变压器变过来并不是220V,而是高于220V,原因是有线耗产生电压降。所以靠近变压器的用户应该入户电压应该高,而离变压器远的用户入户电压应该低。造东西当然要向高看齐。

楼主:
大家注意过没有,一般家用照明灯上电气参数的标注电压是AC220V还是AC250V?

楼主:
GB 12325-2003中规定: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和-10%.
按找规定我国民用照明的供电电压为额定电压220V,偏差+7%的时候最大电压为235.4V,偏差为-10%的时候最小电压为198V.如此看来也可以说插座上的250V,10(16)A可以理解为插座本身通电带负载是电压允许最大值是250V,电流允许最大为10A或16A.

网友AG:
看一点懂一点

宣传一下我的群,~◆◆百度°电气知识技术--共同研究交流PLC,单片机,电气元件,电气线路,制图等电气知识,技术共享。 群:18607630

网友K:
250V是插座的长时间能忍受的电压波动值,

网友AH(2010-10-13):
支持小小蒋的说法,支持!

网友AI:
引用 网友Y:
关于什么耐压呀!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要是该插座的耐压绝缘电压是250V的话,那这个插座可能只有你敢用了!我是不敢用,因为我还不想那么早就挂了!!

我相信你每天都在用,而且你没有"那么早就挂了!! "这里讲的"250V"只是对插头插座耐压测试的电压等级,严格说是测试用的一个标准耐压值。

网友AJ:
      250V    10A    表示该插座的,额定使用电压和最大使用电流。绝缘耐压测试电压一般可达到1500V以上。

网友AK:
引用 网友A:
外行啊!250V指的是绝缘水平,在250V以下使用,跟220V没有关系。

网友AL:
引用 网友Y:
什么耐压呀!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要是该插座的耐压绝缘电压是250V的话,那这个插座可能只有你敢用了!我是不敢用,因为我还不想那么早就挂了!!

同意!

普通的380V交流电机做耐压时用1000V,一分钟不击穿才合格.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外行啊!250V指的是绝缘水平,在250V以下使用,跟220V没有关系。

请内行的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