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求松下驱动器A系列26报警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09-30):
急求松下驱动器A系列26报警是什么报警,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机速度超过规定的限制值。减少PR50值,或是调整分倍频比率。。。

楼主:
有松下驱动器A系列的技术手册吗?给我一份电子版的

楼主:
这个报警是最近才有的,以前没有这个报警,未进行参数调整,这是怎么回事?gqs7008@yahoo.com.cn

网友B:
26是过速报警
就是电机转速过高,可能原因是你设置的电子齿轮速度太快了
或者限制了速度
73号参数看一下

网友B:
增益你是怎么设置的啊?
自动的还是手动的

楼主:
我还不知道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我现在设备使用着呢,我这个驱动器是用在等离子切割机上,报警发生在穿孔的时候,是不是高频干扰?

楼主:
我现在没有驱动器的说明书,谁能给提供一份电子版的?gqs7008@yahoo.com.cn

楼主:
谢谢你们的答复

网友C(2009-06-09):
急求DV88010LDM04驱动器26err报警说明。另外:那位有这个驱动的说明书和MFA010LDMNSA马达(带刹车)。谢谢

网友D(2011-06-07):
求DV88010LDM04驱动器说明书QQ823377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