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选项组问题

楼主(2007-09-30):
我现在选项组中的连接了一个16位的变量,运行时点不同的选项这个16位变量的值也跟着变化,我现在想实现这个16位变量的值变化的时候我显示不同的文本,比如值是1的时候显示你好,值是2的时候显示祝贺,应该怎么作?

网友A:
选项组就是所有文本都是显示的,如果您这种要求完全不需要选项组,通过文本控件的文本属性中编写脚本,使用Case语句就可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