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bb画面组态棒图

楼主(2007-09-30):
大家好,初次接触abb的东西,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abb画面组态棒图时,旁边的刻度怎么显示出来啊?画图---信息类型符号,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你说的是这样的level显示吗? 1:一般的PID模块里面有带的,AIS,AIC等也有的 2:可以通过VB自己写的,当然要配合library

网友A:
图片没发出了。。。

楼主:
不是,就是普通画面的棒图显示,旁边应该有刻度的吧?但是不知怎么显示.

网友B:
做好棒图,确认好需显示的变量即可。
如果你说的是静态显示出来,请在图形属性的显示色彩里修改,然后把带颜色的一个状态设为当前显示即可。

楼主(2007-11-10):
知道了,刻度好像都是画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