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ZR,7.5KW怎么选频敏变阻器呢

楼主(2007-09-30):
各位朋友,请教一下,我有一个重载的设备,电机是YZR,7.5KW,四级而且启动时基本上是满载启动,电机是绕线式的,我想直接启动,但是又怕启动过快会伤减速机齿轮,标准的做法是转子串频敏变阻器,这样运行会平稳,但是我担心启动转矩会变小!!!!各位大侠,能否帮我分析一下是否可行,而且4级电机是非标的怎么选频敏变阻器呢,另外,频敏变阻器的铁蕊编号代表什么意思,又是怎么分类的呢,适合什么场合??????急啊,~~~各位大侠~~~~

网友A(2011-07-17):
首先确定是起动什么设备,是偶尔起动,还是频繁起动,如果是偶尔起动就选BP1系列频敏变阻器,如果是频繁起动就选BP8Y系列频敏变阻器,这是大的方向,再就是看起动力矩了,如果要求起动力矩大的偶尔起动就需要BP4的频敏变阻器,如果要求起动力矩大的频繁起动那还是要选BP8Y的了,不过是要根据起动力矩来算的! 起动力矩大的频繁起动的设备一般是升降台,钢包车等!我们有着四十余年的工作经验,为国内及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钢铁企业轧钢流水线提供了数十条生产线的频敏变阻器。在该行业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北京德润电器有限公司欢迎您 www.sdrdq.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