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用电刨正翻转的原理

楼主(2007-09-30):
木工用的电刨采用220伏交流电动机拖动,电动机接线盒内U1 、U2、Z1 、Z2、还有两个电容引线,不知其正反转的原理是什么?通过什么控制?

网友A:
改变电源和电容的相位

网友B:
用转换开关,单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C:
手电钻也是这样啊,我也搞不懂什么问题,还可以调速咧~~

网友D:
电动机内有两个线圈,通过开关动作把电容串在不同的线圈上改变转向
仔细看看开关转动下触点的通断情况就清楚了

网友E:
正反转是通过分别给两个绕组电压来实现的

网友F:
主绕组直接接AC220的两头叫A,B。副绕组串电容接AC220的两头叫C,D。AC一起接相线或零线,BD一起接零线或相线,这样如正转。AD一起接相线或零线,BC一起接零线或相线,就反转。
单相电机的倒顺开关与三相的一样的。接法这里不好说,自己想吧。
手电钻是两码事。

网友F:
单相电机有多种的。上面是电容运行类的。

网友G:
这电机是串励电机,是直流交流两用电机.两个电容是改善换向火花的。要改变转动方向一般是用切换开关改变转子电枢接线方向。
与冲击钻手电钻手提砂轮等电动工具一样。

网友H:
觉得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I:
单相电机它也有6个接线端子,假如右边两个接电容,那其余4个,你横着接(上面两个接一相,下面两个接一相)假如是正转,那你竖接(左边两个接一相,中间两个接一相)那就是反转,如果你调正反转,用一个三相正反转开关就行,注意在接的时候,有一跟线不经过开关,直接接到电机.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

楼主:
经查阅资料,已搞清原理,只是不方便画图,简单描述一下吧:电动机接线盒内的6个接线柱上面的是U1、V1、和Z1;下端的是Z2、U2和V2,U1和U2是主绕组,V1和V2是启动绕组,其中电容的两端并接在Z1和v2两个端头,当U1和V1,Z2和u2用连片连接时电动机正转;当U1和Z2,v1和u2用连片连接时电动机反转。可以用倒顺开关控制,也可以用交流接触器控制,还可以用一个空开和一个插座,电动机的转向由插头的倒换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