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镇流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30):
电子镇流器的功率如果和灯的功率不一致会出现什么故障。请高手赐教:

1.小于。。。。。

2.大于。。。。。

楼主:
再者:电子镇流器怎么是2进4出。。。
      且灯的接头也是4个接头。。。都是什么作用。是2火2零么?

网友A:
2根进线是电源,四根出线每两根对应灯管的一端.

楼主:
.......有人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B:
镇流器为荧光灯限流.一般分电感 电子两种.电感不必解释,电子是交流整流滤波后三极管电路输出.....

楼主:
这些都知道。。谢谢

不过功率不同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C:
电子镇流器是把AV220V整流滤波变成DC后,在用晶体管震荡电路把DC变成AC来供给日光灯管工作的。经过这样变换后的电压比较高、电流都比较小。
功率方面与灯管配套不是特别“敏感”。电子镇流器功率大一个等级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小一个等级亮度有所下降,但也不是非常明显。电子镇流器输出的电压,与AV220V直接相关,随起波动而波动,连续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电子镇流器控制的日光灯通常适应电源电压的范围都比较宽,电压低了,只是亮度下降,但是仍然发光的原因。

楼主:
我遇见的情况:镇流器55W。灯40W。打开开关。灯仅仅是一端有点亮。应该是没有触发起来吧?

灯是好的。镇流器也是好的。

网友D:
40W的镇流器,接10W的灯行吗,灯会容易烧吧.

网友E:
灯不会容易烧的